北约迷彩颜色相交的地方是模糊还是清晰呢?

楼主(2011-06-24):
发现有的北约迷彩是模糊地!~有些是清晰地!~真奇怪啊真奇怪!~网上也没有正确的说明!~不知道哪位大哥知道!~帮帮小弟吧!~不然弄出来跟真坦克不对!~那可就闹大笑话了!~哈哈。其实我也不小了,也不该叫小弟了。╮(╯▽╰)╭。每次提问看得人都很少。这是为什么呢?O(∩_∩)O哈哈~哈哈哈哈哈。人品有问题!哈哈,快乐的暑假就要来了。我终于要开始我的豹2A6之梦了。之前看了无数帖子。基本上搞懂了。一个电调、两个减速电机、两个舵机、一个天地飞、几根铁丝、胶水来点、田的水性漆。哈哈哈,就改出来了。
下面说说具体步骤:
1。把04的主控板买来 再买声效板 声效板连接喇叭 主控板连接天地飞 在连接电池
2。把0.5的钢丝固定一端,另一端连接摇臂
3。减速电机要6V300转的,跟传动轮连起来。
3。刻齿轮跟舵机连起来。炮口旋转OK
4。另一个舵机连到炮口。转动时带动炮口。
5.好像就这么多。哦,还有涂漆。用无水酒精稀释。稀释后涂上去。干了后再涂一次,效果更好。

好了,就说这么多。反正也没都少人看。到时候改出来吓死你们。因为大家很少来看所以不知道我的计划,哈哈。
吓你一跳!!!!

大家看到了,有不足的。也可以补充说明,哈哈。

我的收藏图片,555555555555555

我的收藏图片,555555555555555

网友A:
35的啊,祝你成功,但我不喜欢哦,因为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5的啊,祝你成功,但我不喜欢哦,因为太小

,哇,凌晨了。还没睡?其实我只看得豹2A6和虎1.但是豹2只有田一家,而且很贵6500多。虽然钱够(从小学开始攒的,500块多是中学攒的)。但是害怕妈妈知道了骂我。毕竟6500不是小数目啊。虎1的话HL很便宜。但是大家都说太差了。所以没下手。老虎的话就只有买田的。但是4500多,不是小数目啊,买了它我就没有豹2A6了。但是豹2A6买了的话。妈妈会吵我的。哎╮(╯▽╰)╭好纠结,只有改35坦克,改出来也就800多块。还是很便宜的。哈哈。我猜对了,看看得人果然很少,我看你的帖子好像你的喷漆很好啊,请教一下北约迷彩是不是模糊地?还是清晰地?哈哈。谢谢你来看我,还支持我!555:loveliness:

网友:
这个得看具体国家具体车辆,色块边缘清析的叫硬边迷彩,反之是软边迷彩,你想喷什么国家的什么车请查找实车图片

网友:
楼主打算手涂的话请试下笔痕消除剂,玩钢普拉的用了都说好~

网友:
改35的坦克要800多?建议一次砸个好的吧…因为我发现就论坛众来说这比例是越玩越大的…

网友:
都可以,两种都有涂装,看你自己喜欢了

网友:
其实都可以,但是气泵喷笔喷硬边貌似有些困难

网友B:
1。把04的主控板买来 再买声效板 声效板连接喇叭 主控板连接天地飞 在连接电池
- 还没学物理吧?赶紧去预习点基础的电学定律。要是连欧姆定律之类的理论都没学过的话,很难想像你可以接线。另外,电烙铁也不是你想像中那么好操作的。

2。把0.5的钢丝固定一端,另一端连接摇臂
- 仔细看过大侠们如何把钢丝另一端连接在摇臂上么?每个摆臂都要钻2个小孔,那么小直径的小孔没那么好钻的。那么细的钻头,你最好买个5根10根的。另外在底盘上钻孔,以及如何控制每个摆臂跟底盘所成的角度相同,都是技术活,没你说的那么容易的。

3。减速电机要6V300转的,跟传动轮连起来。
- 如何固定电机想好了?用什么样的齿轮比连接电机跟主动轮?知道怎么通过齿比算传动比么?为什么我要强调传动比?赶紧的预习物理力学去(涉及杠杆、线速度和角速度什么的,具体章节叫啥我忘了)(关于扭力输出和齿比的关系,其实我觉得杠杆只能勉强解释,用杠杆解释其实本质就是计算扭力矩。我印象中我高中毕业前都没有做到有关力矩的题)

3。刻齿轮跟舵机连起来。炮口旋转OK
- 你拿什么作为齿轮的模板?你会画齿轮?告诉我齿轮的齿形?别告诉我是三角形的。会用电脑软件画齿轮?还是手绘齿轮?知道渐开线直齿轮是什么?不会的话还是去买套现成的齿轮吧。买来的两个齿轮,它们要是能咬合的话,需要满足什么条件?我记得应该是模数和压力角相同吧?有兴趣的话去阅读大学的《机械原理》,没兴趣的话直接问卖家两个齿轮是否配套

4。另一个舵机连到炮口。转动时带动炮口。
- 这边也涉及杠杆方面的知识。另外,你要综合炮管回缩的行程和舵机摆动的角度来计算你装在舵机上的摇臂有多长,孔开在哪。初一年学了三角函数没?如果没有的话,去预习。

5.好像就这么多。哦,还有涂漆。用无水酒精稀释。稀释后涂上去。干了后再涂一次,效果更好。
- 涂漆是个技术活,我不会,就不予以评论了。但反正没有你说的那么简单。涂一次干了以后,再用酒精稀释过的漆再涂,恐怕会把你已经涂上去的那层溶解破坏(关于这点我没有实践过,只是根据高中有机化学知识中的“相似相溶”猜测。酒精稀释油漆,油漆溶解在酒精中不太可能达到饱和,所以我认为涂第二次会破坏第一层涂装。涂装高手请回答)

好了,就说这么多。反正也没都少人看。到时候改出来吓死你们。因为大家很少来看所以不知道我的计划,哈哈。
- 这只能算想法,根本算不上计划。你现在只是看明白了人家在做什么而已。我估计你基础知识还没到位,“改出来吓死你们”这种话你还是拉倒吧。况且本坛人才辈出,但我从来没听说过本坛有谁被吓死的。小朋友要谦虚。

一不小心说太多了。你自己看咯

网友:
同意楼上的,楼主还是买1比16的吧,那不用涂装,除了田宫吧,田宫要自个儿上漆

网友:
 楼上的同学雷到我了 厉害,说出了玩静改动人的心声,改造绝非易事,上色更是门技术

网友:
话说,豹2不是那么好改的,还有奉劝楼主尽量不要用水性漆,附着力远没有硝基漆好,而且小心遇水会悲剧的

网友:
何况俺不用04的主控板和天地飞照样能行

网友:
涂装没那么可怕,当然好的涂装不是很快能掌握的,要想涂的好不停的练手积累是关健,每个牛比的高手背后都涂了一堆,但连第一个都不去尝试铁定不行,其实看看专业书籍以及高手作品会发现初级水平很容易达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1。把04的主控板买来 再买声效板 声效板连接喇叭 主控板连接天地飞 在连接电池
- 还没学物理吧?赶紧去预习点基础的电学定律。要是连伏安定律之类的理论都没学过的话,很难想像你可以接线。另外,电烙铁也不是你想 ...

这位少年的点评犀利到位,楼主学着点,你多看看本坛精品贴就知道你想的这些是否能吓着谁了

网友C:
喷涂战车可以说烦,但较易,基本上几个小时可完工,迷彩更易事,随意涂便行,最难是投资一整套工具,最小也得4-5百块或千多至几千块,还不如买多辆车玩更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喷涂战车可以说烦,但较易,基本上几个小时可完工,迷彩更易事,随意涂便行,最难是投资一整套工具,最小也得4-5百块或千多至几千块,还不如买多辆车玩更好

抱歉,俺的工具只花了300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抱歉,俺的工具只花了300不到
你买的是玩具不是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是玩具不是工具

 什么意思。正统气泵和130喷笔还有其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