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四轴问题

楼主(2011-06-25):
刚装好的四轴,油门推到一半左右前面的
电机
猛地加速一样番了过来,,
拿在手里,向后好像后面的电机没有反向拉起,
其它3个没问题。在于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电机转向和桨的正反安装

楼主:
电机转向和桨的正反 正常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机不同步,用的什么电调??做油门设置了吗?

网友A:
那就调下油门行程

楼主:
都XXD的。30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