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k 的led 灯一直不亮

楼主(2011-06-25):
新装的四轴 ,通电后,led 闪一下就灭,
电机
b.b.b的连续响。。。。
求助哦

网友A:
看看油门是不是反向了、还有油门微调调低点、有时候油门微调在中立点无法解锁、向下微调油门就可以了。

网友B:
要解锁的。

网友C:
多看看说明书! 韩版固件 看韩版的 德版固件 看德版的!!!

网友D:
应该是还没解锁,推方向摇杆解锁,如果LED灯亮了就是解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