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0MG+9257 机子太重带来的问题

楼主(2011-06-25):
最近sport 450改了260MG+9257,机子重量增加不少,飞起来感觉太软了,电调、电机烫都无法摸。。

1. 改6S动力。

2. 改装成480的尺寸,用345的大桨。不知道这样 450M电机+YT35A电调能承受吗?

请大家给点宝贵建议。。。。

网友A:
改无副翼 改6S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无副翼 改6S动力

无副翼最近准备改了。
6S 一直在纠结。电池、电机、电调都要换吧。。。

网友:
上6S应该会好很多!

网友B:
这点重量没有什么关系吧?应该是天气太热!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重量没有什么关系吧?应该是天气太热!

天气是很热,室外温度有30多度。
机子比以前迟钝多了,不够灵活。。

网友:
9257本来就是450专用尾舵机,3个260比原来是重一点,不过一般飞飞还是感觉不出来的

网友:
说明lz飞机原来就超重了,不然增加这些重量不会有这么大的影响

网友:
LZ机机有多重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气是很热,室外温度有30多度。
机子比以前迟钝多了,不够灵活。。

我和楼主是同一的问题。感觉没那么暴力了。

网友C:
调试问题吧。。450多那么一点点重量你都能感觉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问题吧。。450多那么一点点重量你都能感觉出来?

仅仅增加舵机的重量是感觉是不会那么明显的。
估计和电池,机子摩擦大了也有关系。准备拆了,重新上油,检查下轴承。

网友:
LZ心理作用吧,我的配置跟你一样,用的还是60A的电调.一点都不软,刚劲有力.马力暴暴的

网友:
我最近一直觉得轮胎气压太低,开着太别扭。
昨天下午去查了一下,全是2.3,没问题。

lz心理作用,嘿嘿

网友:
换25C 电池

网友:
早上6S早享受,哈哈

网友:
没多多少克吧 心里作用吧

网友:
在用260mg+BLS257,3S的动力;

的确比原来的重,但比以前的暴力;主要是260力量大,257锁得牢;

但这个配置要用点补品;碳桨、碳副翼、碳尾翼;如果再加上碳尾管,那真的是够灵活、够暴力的。

楼主:
被大家一说,严重怀疑是心理作用了。。

参考LS的建议,换点“碳” 上去。。。

网友:
我的还也是260改的无副翼感觉不出来重

网友:
我的450配置6S动力,舵机260MG*3 261hb*1 3g,很爽,我也准备想改480了,可是桨不便宜

网友:
6s动力带260mg,一点压力都没有~

网友:
如果电机电调烫得手都不能摸,那就不是重量的关系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指导。。
昨晚把机子彻底拆了,换了部分轴承、重新调整下螺距,效果非常好。

网友D:
260mg改了快一年了,没觉得重。电调是好盈60A。

楼主:
引用 网友D:
260mg改了快一年了,没觉得重。电调是好盈60A。

你用的6S的动力?
好盈60A  有60g, 铂金版 68g
比亚拓的35A,多了35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