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请进,我是菜鸟请教大家一个关于船壳的问题

楼主(2011-06-25):
请问做船壳用的玻璃纤维布,能用这个材料代替吗,玩玻璃纤维太危险了弄不好要出大问题!我准备用无纺布代替,就是抱枕里面的里层无纺布。

网友:
怪不得现在中 国那么多假冒伪劣产品。 玻璃纤维布危险在什么地方了? 可能地震还是有核辐射。

网友:
你用报纸也可是 只是强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做船壳用的玻璃纤维布,能用这个材料代替吗,玩玻璃纤维太危险了弄不好要出大问题!我准备用无纺布代替,就是抱枕里面的里层无纺布。
file:///C:/Documents%20and%20Settings/Administrator/%E6%A1%8C% ...

可以用,只是强度稍微差些,有些人甚至会用蚊帐来代替玻璃纤维布,只要你做的船不是用来碰撞,一般是没问题的。

网友:
無紡布沒什麽強度,樓主有條件的話可以用純蠶絲的綢緞代替玻纖布(注意一定要用純天然的)

楼主:
菜鸟在这里谢谢啦

谢谢坐地板的那位仁兄!了解了非常感谢,只要能避免玻璃纤维尘对身体的伤害,个人觉得强度稍微差点也能接受!毕竟我们是玩船模,不是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