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版 涵道机,又是fan qiang回来的视频 很好玩哦

楼主(2011-06-25):
香港一家飞机公司下 载来的

配置: BD-5J EDF 60MM 或64MM

wingspan:32 inch
Lenght: 28.5 inch

遥控器需3通道
电池: 2650mah 20c 4s
电调: 19A/308w

材质:EPP

............................省略很多... 视频上有介绍

网友:
坐沙发慢慢看~!

网友A:
电调: 19A/308w
???

网友:
三通???很好玩,有气流声

网友:
Bede BD-5 Micro这架被多本总体设计书列为经典的飞机由吉姆.彼得(Jim Bede)始设计于1967年2月,原型机为BD-5A,于1970年12月开始建造,并于1972年9月12日首飞。
原型机翼展只有4.37米(真可谓Micro),装一台40马力的双缸二冲程发动机,尾翼形式为“蝶型”(即“V”型)。
在接下来的改进中发展了多种型号:BD-5B,A的改进型,翼展增加至6.55米,取消了V型尾翼,取而代之的是全动平尾和正常垂尾,后来有改装70马力发动机,翼型改进为NACA641 212/218,载油量增至106升。
BD-5G:B型的升级版,主要改动是翼型变成NASA的GAW-2,结构加强,可用载荷+6/-6,已经达到全特技飞机的标准。 现在在飞的BD中最多的就是B和G型,
G型翼展5.18,机翼面积3.53平米,上反5°,安装角1°,机翼可拆卸,结构为全铝制,大梁为一根铝管,后缘装有襟翼和副翼。BD-5最招眼的还是她的机身,长3.7米左右(不包括桨罩,机长4.05米),全铝的机身由大块的隔框和蒙皮构成,整个机身向后收缩成一个尖锐的后缘以提供方向稳定性,发动机装在机身中部,通过一根轴驱动机身尾部的推进螺旋桨;机身尾部装有小的垂尾。BD的平尾为全动平尾,估计是由于短小的机身导致短小的尾力臂,且采用俯仰力矩很大的GAW-2,为提高操纵性而不得已为之。短小的翼展、小的横向转动惯量和机身使得BD-5有良好的滚转和俯仰操纵性(有点过?降低了飞机的稳定性),有人评价其为敏捷的猫; BD的起落架为人力收放的前三点式,主轮向里收起,前轮向后收起。
G型空重186公斤,起飞重量385公斤,这么大的重量和这么小的翼面积使得翼载达110kg/m^2!进而导致125km/h的失速速度,要滑跑530米才能离地(按1.1失速速度准则来看,接地速度在140km/h左右,进场速度估计要到180-200km/h,加上GAW-2的失速特性,难怪Quickie说BD起降事故频繁)
。G型的爬升率比较大 ,达9m/s;小巧的机体使得BD有很小的浸湿/机翼面积比,为4左右,这样飞机具有良好的升阻特性,70马力发动机可使飞机达到370km/h的平飞速度,并能以338km/h的速度巡航,载油量130升,航程为1800公里。
BD-5D:G的工厂生产型。BD-5J:曾在《八爪女》中上下翻飞的007座机就是这种型号,在G型的基础上换装一台推力90公斤的TRS-18微型涡喷发动机而成;美国军方曾经为寻求一种廉价易用的无人遥控飞机而评估过BD-5J,一个评估小组驾驶BD-5J在美国的各种航展和集会上做过特技飞行表演。由于装了一台油耗子,载油量也增至208升,把翼载提到124kg/m^2,从而进一步恶化了起飞性能。J型机长3.78米,空重204公斤,起飞重量435公斤。BD-5S:BD的滑翔机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 19A/308w
???

视频上是这么写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视频上是这么写的..

官方网
Free Shipping! EPP version BD-5J EDF Jet, 32 Inch Wingspan, EPP Foam Material, Combo Included X-Flight 60mm Duct Fan, Scoprion 2221-8 Motor, Scorpion 45A ESC, mini 9 gram servos and Hyperion G3 CX LiPo battery

网友:
真机翼载荷好大 不好飞啊

网友(2012-10-05):
windrider 的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