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置问题

楼主(2011-06-25):
我的是KDS450SV    十字导轨在前面    2通道动作是反得    向前推杆斜盘向后斜     向后拉杆斜盘向前斜     我用的是FF9的控     在正逆选项里该   过来      螺距就成反得啦      油门最低螺距最大   油门最高螺距最小            还有设置斜盘模式里的SR-3   和SN-3    是什么意思        请老手看看   谢谢

网友:
我有固朗控的说明书,需要的话可以告诉我你的邮箱啊!

网友:
控上调斜盘混控中pit选项,把+调成—就可以了(或—调成+)。小弟没有你的控,所以无法告知你在哪个菜单中!

网友A:
LS,中山兄,你在这个论坛中,也算风云人物了,你是怎么坚持,使自己能成为“大将”的?
我觉得升级好慢啊!看到你5K多的帖子,感觉好遥不可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中山兄,你在这个论坛中,也算风云人物了,你是怎么坚持,使自己能成为“大将”的?
我觉得升级好慢啊!看到你5K多的帖子,感觉好遥不可及啊!

网友:
我知道,但不知道怎么形容,说不出来

网友:
也可以把ELEV就是升降的混控值反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LS,中山兄,你在这个论坛中,也算风云人物了,你是怎么坚持,使自己能成为“大将”的?
我觉得升级好慢啊!看到你5K多的帖子,感觉好遥不可及啊!

有事没事都上来逛一下就行啦!

楼主:
哦了    搞定了  学习了谢谢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