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要起飞了,请大家帮我检查一下飞机状况,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2011-06-25):
经过无数次的调试,终于认为达到了我自己能够做到的最理想状态。

整个过程中,就是只推了油门,飞机先是朝右边旋转一点,加大了油门之后,情况又有所变化,然后再加油,飞机就开往左横移了(这个情况我还是知道是正常的,是地效效应吧,都说是正常的)

以前没弄好的时候一加油就是飞机逆时针自旋。。

现在我的飞机达到了起飞的最好的状态了吗??

网友:
看上去调得很好,看不出有震动,很平稳!

楼主:
中山兄一直都在啊。

我个新手都认识你了,呵呵

我这个旋转的问题是不是还需要调试

网友A:
我的450 开始往右旋转,再加油就不转了,再加油就起来了,呵呵

网友:
看起来还行,真正飞起来,才知道如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450 开始往右旋转,再加油就不转了,再加油就起来了,呵呵

Me Too!
So LZ不需要太关心这个,主要是飞起来能锁住就可以了!

楼主:
我那垃圾控,只有一个尾部陀螺仪的是个旋钮一样的调试,开到最大,貌似是感度最大
最小的话,那个陀螺仪上的灯就关了,是不是就关闭了陀螺仪了

楼主:
这样是正常的情况了??

网友:
如果没有动尾舵摇杆的话,貌似还不是锁尾状态。

楼主:
嘿嘿,昨天去试飞了,好歹还是飞起来了

第一次飞离地面,虽然起飞就不是很稳定,但是比以前好很多了。

第一次飞机飞了而没有炸鸡回家,值得纪念。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正常的,终于看到视频了

网友:
多练习 祝你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