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翱翔3S电池破180KM,如用4S电池轻松过200KM!】

楼主(2011-06-25):
之前发了凤凰不适合高速机的贴,被各类朋友评论,但中肯的很少!不懂装懂的蛮多,自己没有做过就不要瞎评论,有本事你自己先做出一个来!看看今天的视频,现场找了位摄影爱好者,但首次拍这种高速,效果一般,不过能看出点端倪了。在场都是飞手,基本全部确认速度已过180KM/小时,最高速时是否有200KM,未形成统一,我估计到不了。毕竟是3S环境,动力也才1.3KG,如上4S电池,估计不用计算和感觉,一看就知道肯定能过200KM.
摆弄高速机已经不少时间,费了2个翱翔和2个凤凰。本来对凤凰寄予厚望,没想到最好翱翔反而助我实现这个疯狂的想法。凤凰的最大缺点,就是它的电机座不太好安装500级电直的大发动机,千万不要试图用原厂的方式在平面之上装,绝对会失败,推力线太高了!动力越大,摔的越惨!不过,如果再用凤凰,或有朋友想用凤凰改装,一定要考虑在后推的平面上加固、散热、防振、防高温、横纵加强、防磨以及易拆卸方面的设计多下点功夫,这中间推荐使用液体钉,一种树脂胶,非常好!
如果有朋友也想用翱翔冲高速,不管你用什么方法去做,最最重要的是电机的推力线和重心,切记!推力应与原厂电机安装平面略微有一点向下的夹角,约3度左右,我的意思是说,电机安装好后,侧面平行看,电机轴应向下约3度角,这样的话,推力线会抵消掉翱翔高速下过大的升力,避免高速下突然抬头,不得已调升降就容易出现突然低头,这样一方面容易扎地,使机翼受力上下过大,一方面会损失速度,也难于操作,我的第一个翱翔就是低空时突然向下活活拍死在地面上的,当时的速度可是150KM啊!
还有一个,暴力飞行和高速飞行时,一方面翅膀要横纵加强,一方面副翼一定要保证连杆的到位,就是说不要用软钢丝,否则高速如果副翼不能到位或大风下又过了位置,你可以想像那个姿态是多么的危险----,舵机一定要用金属的,推力越大越好,我用的是MD933,足够了。别忘了,舵机可要装在翅膀上方哟,不要被地面无谓的磨损,造成摇臂出现什么问题,危险啊!其他的嘛,电机浩马特2840KV3800,最大功率480瓦,可以承受800瓦没问题,好电机!(管你说我是不是广告贴,这个必须要说清楚,有飞凤凰的朋友特意不说用的电机,弄的我试了好几个电机都费了),电调不用说了,肯定是好赢60A,接收和控建议直接用FU的原厂,我就是这么做的,之前曾在玩高速寒道时被 人干扰,NND连摔三个,现在好了,高速下我也敢超低空,谁来干扰我!我可是FU 的原厂控、收!最后,电池我用的花牌2200毫安25C,R系列5C充电,别的不说了,至少在80A的放电环境下,连飞了10个起落了,好的很哪!不是很热,而且我感觉也不会鼓包(之前飞别的暴力飞机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所以花牌电池,必须顶!
最后,希望看官们多从如何提高飞行水平和探索飞行乐趣方面发言,没有P用的骂人或损人,我是无所谓的,但这会降低本论坛模友的整体形象(你肯定是不在乎的,别人怎么看你你也是无所谓的,这个我们都知道),但还是奉劝一句,多提些建设性的意见,共同探索如何飞的更好吧!道理嘛,这么大人了,我懒得在这里多费话了。上录像(一看就是翱翔,无假)!

楼主:
沙发自己抢了,上个视频链接!

楼主:
相关贴供参考

之前的相关贴,供有兴趣的朋友参考,可站内信我。

玩高速机,建议放弃凤凰吧,这个飞机真的不适合方便地玩高速!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636&extra=page%3D6

关于凤凰号飞翼的重要声明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03720&extra=page%3D4

网友:
现在破两百都那么容易了啊

网友:
顶玩高速机!!!!!

网友A:
"估计不用计算和感觉,一看就知道肯定能过200KM"
"自己没有做过就不要瞎评论,有本事你自己先做出一个来!"

其他就不说了,楼主不要玩双重标准。

网友:
此贴 必须留名!!

网友:
用什么桨

楼主:
桨是4.5X4.5,不过这个桨功率大了,要有800瓦,建议用小点软的普通桨即可

感谢8楼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5017441670

夏天最好早上玩,中午温度太高。还有,每两次玩完后,用自行车高级润滑油对机轴进行点滴润滑,保养很重要

破200KM并不容易,我费了这么多心思,才到180KM,但如果上4S电池(电池的重量目前是200克左右),重量不变的话,别说200,220都是可能的。

忘记说了,重心在原机下腹舵机线后0.5厘米处,顶机翼,如果平衡,OK!如果稍稍重一点,没有问题,但如果轻 ,危险。这是高速机哟

楼主:
再专门谈谈电池

应部分模友咨询,我就此款高速翱翔电池的配置说明一下

电池是花牌的。我用过N多电池,尝试过在英国买所谓的世界大牌什么FLY的,目前就定格在花牌了。这个电池是长安汽车的一个电池厂生产,使用的是进口材料,因此在较多循环后的表现很出色。我去年至今,玩的全是高耗电飞机,暴力飞翼,暴力寒道,电流最少都在40A以上,花牌电池表现不错,绝对超过格氏。特别是花牌R系列5C充电,那个有劲!当然,我充电都在1.5A,从不大电流充,呵呵。

为了冲200KM,准备上4S电池,预计电流基本不会变,最大(地面静止测量)80A左右,天空可能会在60A(没把功率计放上去,重心不好配了,反正肯定比地面小不少,高速下阻力会下降很多,地面最大推力是1.3KG,因此阻力也是1.3KG,空中高速时阻力肯定小于1.3KG的,当然推力在高速时也会下降)。4S2200毫安(R系列5C充电)电池245克,比3S的重约50克,正好在发动机和尾部做些更好的加固和防摩擦,目前下降滑翔性能不错,估计加重约60克后,也不会太重----。过段时间发视频,4S下,电流不变的话,功率会增加25%?那么推力就会达到1.3KGX1.25=1.625KG,在高速下速度可能会增加10%,即200公里吧?!不管怎么说,已经到180KM了,必须再努把力,不达200KM不罢休
电池准备就在上海钟一进,已经进了20多块电池了,爽啊!银子大把大把的出啊-----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2681528168

在此,特呼吁一下浩马特或各电直电机厂家,能否为我们这些超级固定翼玩家推出适合固定翼后推或前拉安排的电机,我试过将直电电机的轴反向打穿,试图将电机像普通固定翼电机那样安装,结果轴打穿出来后,根本转不动了,毁了!可惜。可是,按直机的安装方法,缺点是轴太短,电机要往机身里钻,无论散热还是安装都很麻烦,还有,推力往前顶,电机转子总要离定子而去,还要在轴上加装东西帮顶,那个麻烦啊!唉!谁做谁知道。希望电机厂家努努力,多给我们惊喜!

今年上半年去德国,专门到法兰克福最大的航模店CONRAC店里去挑电机,在市中心,二层大厅里全是模型用品,挑到最后,也就买了点工具,电机根本就不好选。种类太少,太贵,太重,根本不适合我们这种个性化的需求,说实话回来随便上网一找,都方便买到几乎所有想要的,还便宜,东西质量还相当棒!

人说,市场有多大,创新就有多少。希望中 国的模型厂家越做越好(现在就很好了,我在英国、西班牙的模型店里和老板聊,人说东西全是你们中 国产的,你到这儿买什么啊,当时感觉那个自豪,不过中 国的国际品牌还比较少些,慢慢来吧,我们才发展了几年,人家发展了几年啊,对吗)

一旦迷上高速,不管是寒道还是竞速,你放心,所有的设备你都要用最好的。要不奔驰车那么贵,在100KM以下根本比不出来,你上200KM试试。德国的高速公路车辆没有低于150KM,普遍都是180KM,车好就是不一样。高速上,性能好的差的马上就不一样啦

网友:
这个场地好眼熟啊,一周没去了

楼主:
这个场地最大的好外还有一个就是早上去飞,不怕扰民!

头次首飞,去的是老奥体南边停车场,早4点半,已经有5个老头在风筝!一飞,全都在叫“太扰民了,太扰民了”,那个腔调,就好像我是万恶的开发商一样让人讨厌,哈哈!

在此,特别要感谢ARAI,您的贴子为我成功进入高速机这个不是一般难的门槛提供了宝贵的技术支持!我为此,专门上了台湾的飞行比萨去学习,不过发觉他们对凤凰的钻研其实也一样,连推力线的设置好像都没有人提到,还有他们可能用美国的设备多些,设备好,当然速度更容易实现。

我偏偏 就要用便宜的国产货(除控和接收外,其实用国产的也可以的,只是我已经升级了)轻易地达到他们的速度,而且花费少,方便使用。加油!

如果我用3S电池就实现了180KM,4S电池就实现了200KM,是不是说我的这个翱翔性价是超不错啊!其实也就花了比普通模型多不了多少的费用!

没有飞过高速,是体会不到那个震撼的。你在120KM甚至150KM时的感觉,和在180甚至200以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将来能上250KM的话,也许更是震撼!趁着没老,眼睛还好,继续!

哈哈,唯一 不太满意的是在场的老头们,他们甚至背后破有微辞,大意是太吓人了。在此,表示歉意了!吓着你们了,真吓倒一个,我也担不起啊

楼主:
再顶一下ARAI的贴子,大力推动中 国航模高速发展

如何打造一台时速247公里的凤凰,烂掉都可以飞出187公里,206公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72136&extra=&page=1

楼主:
有朋友质疑速度,请看视频51秒至55秒处

由于是首次拍摄,摄像也没有经验,拍的不是很清楚,另外确实也太快。不过,请看视频51秒至55秒处,当时飞机离我有60米远,高约40米,4秒内飞行了约200多米,这个距离是没有问题的。一秒50米,一分就是3公里,一小时就是180KM,因此速度最少在180KM

网友:
顶LZ的不断进取!!!  预祝200KM/h取得突破
不过要拍这个可能得专业点的摄像机,一般的根本拍不出来。就听嗖一下,飞机一闪,就没了。
没能现场观摩,真是遗憾

网友:
嗯,看了这个视频和估算方法我才发现,原来我以前飞红箭的时候早已破了200km/h了,至少也上180了,好像还不是全油门呢,光顾着横滚发疯了。同喜同喜。

发过好多红箭视频,随便贴一个。

楼主:
穿越,哪天一起再穿越!

好久没有玩了,最近小孩期末XX,等放暑假咱们再好好组织一把!让这个夏天留下些美好的回忆!
漏儿在通县又发现好飞场了,上回联系的飞行学院看窝棚,那个爽啊。不过速度肯定还没有我目前的翱翔快,比较遗憾。
你的寒道玩的咋样了?我有个双64暴力寒道一直没有装,下周开始装!不知道2.8KG的推力对于自重1.2KG的寒道机会产生何种速度?期待

楼主:
大家都来晒晒自己的高速机

凤凰,翱翔,红箭,红牛(饮料?),飞猫,高速滑翔,竞速机(这个的视频我最想看到),大家还有啥高速机啊,拿出来晒晒吧。让高速再热些,更多人关注高速,感受高速的刺激和震撼!

毕竟高速机和普通速度飞机是不一样的,希望能从讨论中有更多的收获!

网友:
支持7楼   楼主得拿出实际测量数据才能让人信服  观察孔中物体得出的估测误差是比较大的

网友:
用个垃圾电机

要高速,弄个内转子去

Neu, Hacker都可以,再次国内的飞高,TS都行

垃圾低效率外转子玩不出东西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估计不用计算和感觉,一看就知道肯定能过200KM"
"自己没有做过就不要瞎评论,有本事你自己先做出一个来!"

其他就不说了,楼主不要玩双重标准。

网友:
楼主的估算有巨大的误差。。

找几个破百的船对比一下视频就知道了。。。

但还是支持楼主做更多尝试~

楼主:
关于速度 的说明

大家不少人希望有数据支撑翱翔的实际速度,这个当然是应该的。
但是我没有设备也不打算进一个测速仪,因为目前还没有必要。
至于是否过180KM,在德国出差时,连续跑了两天的高速,专门体会了180KM车辆的实际速度感受,每个休息点,我主要就在看高速的车辆疾驰之后的速距关系,再加上1秒内过50米即过180KM,现场有十几位飞手,其中有专业司机,大家共认破180KM,至少16、70,这个是确认的。因此不打算再就速度是否真是180KM作解释。重要的是,如何再快些!
当然,真再快些时,是否过200KM,我没有设备也不能确认,但估算还是可以的,其实100KM的船也是很刺激的,看过视频。
GUYAMA的贴子,是必须要顶的。你的CLICK我完全仿制,非常好飞。你在这方面成为专家,感谢分享你的经验,让更多人享受室内(我的是在楼下)飞行。

网友:
我是来看热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有玩了,最近小孩期末XX,等放暑假咱们再好好组织一把!让这个夏天留下些美好的回忆!
漏儿在通县又发现好飞场了,上回联系的飞行学院看窝棚,那个爽啊。不过速度肯定还没有我目前的翱翔快,比较遗憾。
你的 ...
 2.8kg给1.2kg的飞机用??!!
飞机可得严重的加强,否则拐弯时就该秒炸了。
最近改美国手玩直机呢。啥时候弄好了,找个好飞场,我去观摩啊

网友:
终于见到张兄真人面目了。

楼主:
数月之中,大家玩的飞机层出不穷啊

纹章朋友,你也是潜质的暴力飞手啊(你的摩托车表演令人印象深刻),最近玩什么啦————————F3A还活着吗—— 。
小学一年级的儿子放暑假了,这几天正在张罗同学们暑假来看我飞高速飞机,他对同学宣传的比喻很有想像力和杀伤力,告同学说,我爸的飞机一个小时能到天津然后再回到北京!

网友B:
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原来我的飞机速度早就破300了。。。。。。那个谁,你花3000多买的雷达测速枪,根本就垃圾嘛,**,次次测我飞机都不到180,现在我知道我的起码破300了,那个台湾佬,你Y也是雷达枪测出来230几,肯定过400啦,怪不得高速公路那么多无辜的罚款,靠

我那些个什么3F 3B,5D的,应该早就过400了,偶粉欣慰!

网友:
补充一下,见过那个雷达枪测395英里的DS,我现在明白听到的极速的时候噗的一声是什么声音了,那是音爆啊!靠,终于明白了

楼主:
冲高速!!!!已经进了花牌R系列2200毫安 30C电池,重245克

等待几天,终于收到了花牌4S 2200毫安 30C 电池,比它的R系列3S 2200毫安电池重了45克,但电压升高了,放电流也增大了。现在最大放电流可以到66A了,3S的电池承受80A(6秒左右)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就应该更皮实了。推力估计能过1.5KG,电机本身设计是4S下使用的,短时间内没有问题应该。
这周六早上,再去国会北边(国家会议中心西边那条大马路,往北开500米左右,大概过了第三个红灯,右手边就是一大片过草地,有一个小小门可以刚刚好进车,但要小心地面上的竖立螺丝哟),有兴趣的一起来观赏。

冲高速!!!!!!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原来我的飞机速度早就破300了。。。。。。那个谁,你花3000多买的雷达测速枪,根本就垃圾嘛,**,次次测我飞机都不到180,现在我知道我的起码破300了,那个台湾佬,你Y也是雷达枪测出来230几,肯定 ...

 ,严重赞同!

网友:
呵呵,lz的飞机最多到不了100km, ,飞翼很容易达到你所说这种"200" ,可是到了真的200你的翱翔早就散架了

楼主:
没见到的话,最好别凭臆测来判断 ,呵呵

楼上不是翱翔,怎知它会散架?呵呵。我都加强了的。

网友:
没有准确的数据只是目测的话都是浮云,而且翱翔尺寸这么小,速度感会更强。看视频的速度应该在130到150左右。以下这个视频是我们这的,用的是专业的测速枪,速度是190,LZ可以自己对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