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艇模型讨论区
密封舱堵头是用啥做的?

楼主(2011-06-25):
密封舱堵头是用啥做的 尼龙还是PVC啥的?有能接受定做吗?

网友A:
堵头大多都是用棒料车的,用比较多的是尼龙,不过其他材质也基本可以胜任,钱多也可以用铝棒车,重量不是问题。淘宝上有定做的。不过做潜艇还是需要有一定的加工能力的,最好能再当地找。

网友B:
回复 楼主:
 我帮你做个,QQ910221532

网友C:
 我准备自己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