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 钻头尖划圆圈 都这样??

楼主(2011-06-25):
我的垃圾小台钻的钻头尖划圆圈0.1MM左右 查了以往的帖子听说有可能是钻夹头的问题

拆了钻夹头发现主轴锥度部分的跳动并不很厉害 0.02-0.04MM 于是断定是夹头的问题  果断出手买了个新的马牌钻夹头

可是换上以后 问题依旧  按一个6的钻头 肉眼仔细看 都可以看见钻尖在晃 没有0.1也有0.08的幅度

之前看帖子发现有前辈说 0.1以内的跳动都是正常的  大家说说是这样么?

网友:
 还没自宫。。。。

网友:
转头又不是很尖的,能看出跳动?

网友:
回头我也去查查老钻

网友:
眼睛的分辨率真高,哪买的

网友A:
 LZ高人,肉眼也能看出0.08的精度,呵呵 这个精度对于钻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哦

网友:
主要是钻头磨的偏心,或者工件没有固定牢固,或者钻杆太长。

网友:
0.03以上就能看出来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高人,肉眼也能看出0.08的精度,呵呵 这个精度对于钻床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哦

是能分辨0.1与0.08的差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能分辨0.1与0.08的差异
这个太厉害了

网友:
同心度因该用一个园柱测,砖头本身就不正

网友:
可能是钻夹头没装紧吧,我的是钻铣床,和你一样,装上钻夹头画圈,以为夹头坏了,去买了一个捷合的回来,还是一样,后来装上铣夹头,打表,还是大,然后把铣夹头拉杆装上,轻轻拧紧,偏差小了,再使劲的拧紧些,偏差3丝。莫氏锥自动找正,还是要装紧效果才好。我估计钻夹头装紧了,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能是钻头没装紧吧,我的是钻铣床,和你一样,装上钻夹头画圈,以为夹头坏了,去买了一个捷合的回来,还是一样,后来装上铣夹头,打表,还是大,然后把铣夹头拉缸装上,轻轻拧紧,偏差小了,再使劲的拧紧些,偏差3丝 ...

这就是老手新手区别,尤其国产机器,新手用简直就是噩梦,没有成功的喜悦

网友D:
有的钻头本身就不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的钻头本身就不直

楼主:
我再从新安装夹头试试  谢谢几位的回答

网友:
如果是大钻头,这点误差不必在意的。如果是很小的钻头,在将夹紧前可将钻头转动几下再最后夹紧。
由于钻头顶端不是尖顶状的,因此刚接触加工件时一般会有滑移。通常人们预先用洋冲在孔的中心位置先凿个小冲眼,然后再钻孔就能顺利地找准钻孔位置了。
仅凭钻头钻出来的孔一般都是上大下小的,孔壁也不可能非常光滑的。否则内孔绞刀就没市场了。如果钻的是螺丝底孔的话,哪些误差就更无所谓了。
通常的微台钻别指望它有多高的精度。如果工件是手扶着加工的就别指望能钻出位置精确的孔来。椭园度、垂直度、光洁度实际上也都是没法保证的。在钻深孔时你可以发现背面出来时的位置一定会偏掉许多的。

网友:
 0.3的位置度,12.5到25粗糙度用麻花钻 ,

钻孔的没这么多讲究。。

网友:
肯定有偏差的,用二百多三百的加长钻更能晃到你晕呢,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