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杆天线不见了怎办

楼主(2011-06-25):
我用的华鹰2通道枪式
遥控器
,前些天放船时不小心把拉杆天线掉到湖里了,我该怎样修啊?直接焊条电线用铜线支撑起来可以吗?我想尽量不买成品,望高手帮忙指点

网友A:
长度合适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要多长啊?1米够长吗

网友B:
找一个和原来一样长的电线就行,精确到CM就行,长度不合适时间长烧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