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

楼主(2011-06-25):
手边有大把的横轴,却还是花了10分钟把炸弯的横轴校直了,这是种什么样的心理呢,自已也觉得奇怪,哈哈。还有兄弟和我一样节约闹革、命的嘛?

网友:
LZ十分钟赚了1.5元

网友A:
这样没必要吧!多练好模拟器,尽量少炸机,才是王道呢!主轴一般是很难修复成新的一样的吧!而且如果修复几次的主轴,是很容易断的,这个我想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没必要吧!多练好模拟器,尽量少炸机,才是王道呢!主轴一般是很难修复成新的一样的吧!而且如果修复几次的主轴,是很容易断的,这个我想你懂的!
模拟器没感觉,喜欢上真机 ,3MM横轴基本上每炸必弯,主轴倒很少坏,也不是为了省钱,就是好玩而已,看看可不可行,玩模型就是没事瞎折腾。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心理,喜欢把炸弯的主轴矫直来用,觉得丢了可惜,矫直后还能用,就是有时会有轻微的震动。

网友B:
我也常干这事,钱虽然不多,但是不想浪费啊,总觉得就这么扔了很可惜~
感觉横轴比较难纠正,一般都是有两个弯,很麻烦,主轴就容易一些,只会弯一个地方,仔细敲很大机会能复原~

网友:
主轴修复貌似有难度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常干这事,钱虽然不多,但是不想浪费啊,总觉得就这么扔了很可惜~
感觉横轴比较难纠正,一般都是有两个弯,很麻烦,主轴就容易一些,只会弯一个地方,仔细敲很大机会能复原~
4MM的内丝比较难搞,3MM的外丝就很容易,而且可以校到一点不弯,几乎和新的一样,主轴还没试过,还没在硬地上切过3D ,从没炸弯主轴过。

网友:
节约是中华传统美德

网友:
容易吗?轻微的弯曲,高速的时候会被放大成很大的震动哦

网友:
还没效正过,学习了

网友:
生命在于折腾~~~~~~~~~~~~~~~~~~~·

网友:
节约是好事。

网友:
好奇心理折腾心理加蛋疼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