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冰人出的这个一体化推力轴承怎么样呢?是刚出的吗?

楼主(2011-06-25):
今天在冰人的淘宝店看到的,好像是刚出的,有朋友用过吗?我之前见到的好像都是分体的,一体的是飞越的但是不是推力。

网友A:
出N年了,最大的好处就是炸机不易坏轴承,但一对推力轴承座的钱可以买近百个轴承了~

网友:
   已定此件!  后天到手一试!    一体化推力轴承座! 是刚上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N年了,最大的好处就是炸机不易坏轴承,但一对推力轴承座的钱可以买近百个轴承了~

那是新出的一体化的推力轴承座了。。。不是分体那种的。。

网友:
哦,看错,原来是一体化的......
感觉主轴用一体化轴承座没太大意义,因为主轴轴承较大,虚位也大,对同轴精度要求不高,一体化反转齿轮组还有点意义~

网友B:
标题

什么时候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时候出啊?

已经出了。。。

网友:
 好东西。
冰人的一体化尾管座+尾传动导轮组,还有那个单独一体的尾管座,什么时候有货呀?

网友:
找到了,等一体化尾管座出后一起入了

网友:
呵呵冰人的450改装件每出必买

网友:
主轴一体化的真不错的,我用飞跃那个精度一般的一体化主轴架,鸡鸡的声音明显小了很多,震动也小了

网友:
又有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