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滑台太硬,想在上面打洞,有没有什么简单实用的好办法?

楼主(2011-06-25):
想在滑台上面打几个洞,可是滑台是铸铁的,硬的要命,普通的钻头根本就无法在上面打洞。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比较硬的钻头可以在滑台上面钻洞?或者还有没有其他什么好办法没有?请大伙多多提宝贵的建议。在此先谢了。

网友A:
用合金钻头-_- 或者电火花打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合金钻头-_- 或者电火花打洞

电火花没有,合金钻头没有用过,不知道要买哪一种?能否给个图片或者链接什么的。

网友:
用整体钨钢钻头试试

网友:
去5金店直接问有没有硬质合金钻头。。。或者淘宝搜索‘专打高速钢’

楼主:
有没有哪位朋友用合金钻头在滑台上面打过洞的啊?能否说说经验?

网友B:
楼主开玩笑,铸铁是最好加工的

网友:
通常的材质只要正确选择转速和切削液高速钢钻头都能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玩笑,铸铁是最好加工的

准确来说应该是洋垃圾的铸钢滑台,不相信的话你可以去试试。

网友:
说下材质吧,如果是淬硬的又不想退火的话好像就得电火花了,合金钻头一般是碳钢钻杆头部焊接硬质合金的,有一点像电锤头,但不一定好用,手电钻肯定是不行了

网友:
可能是表面处理过了,很硬,就是打点冲也打不下,如果只想钻孔,对钻孔这个地方的平整度要求不太高的话,你可以采用一个小小砂轮磨头,先把要钻孔的地方磨破处理硬层,再钻孔。

网友:
我也遇到过,很硬,确实铸造的。后来 ,我用合金铣刀洗的孔

网友:
铸铁应该很容易钻的,照楼主这样说就不是铸铁的。

网友:
钻咀磨好点就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解!!

网友:
电火花吧  这个话题最近好像不很火了

网友:
简单...合金群钻.一次搞定 1个孔不到1分钟

网友:
可能是铸钢的。 找不到合金钻的话可以用 含钴钻头,打不锈钢的。转速要慢。加冷却液

楼主:
11楼说的是正确的,就是表面那一层很硬,过了这一层硬的地方,其它地方用普通钻头也很容易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