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 问题 各位前辈 给点主意

楼主(2011-06-25):
小弟 刚入手 GY 611 飞机是经商 260 , 现在出现 飞机 尾巴 甩的问题。 不是 鱼尾一样一直 左右晃动的, 是 晃动下 又 停顿 又晃动, 期间大概是 1-3秒, 就是每这 一时间短 飞机 就会 左右晃动下, 晃动的 幅度到不大, 不知道 怎么解决, 麻烦给位 大虾 给个意见

网友A:
基本跟陀螺无关,貌似转速太低所致

网友:
哦 呵呵
见笑了, 那一般 转速多少是 正常 算可以了? 1500 可以么

网友:
测转速 怎么测啊
把大奖 整没 然后 把油门 推上去倒选停点 后 吧转速表 在 主旋翼 上面 离 20CM -40CM 左右 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