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芙拉的船壳会屏蔽2.4G信号吗?

楼主(2011-06-25):
新到手条凯芙拉的船壳,可以把2.4G天线内置吗。

网友:
可以,我就是这么搞的,但我的船是船底和船尾用了凯夫拉不强。

网友:
测试船壳是否导电  导电就会

网友:
在岸上把船壳封起来拉距试验不就行了

网友:
太简单了,把天线内置肯定可以,问题信号如何?

网友:
看看你的船是不是整体式凯芙拉,如果不是就没问题,如果是的话就还要看看凯芙拉的组成成分,如果是混纺就是加了碳纤维的就不行~~~~

网友A:
那一般碳纤维船壳2.4G天线如何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一般碳纤维船壳2.4G天线如何处理的?

都要竖天线座,把天线头端引出船壳外~~~~~

网友:
跟 Kevlar 没半点关系,看碳纤维成分。

Kevlar 说白了就是一种化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