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期服役的电池一定要小心

楼主(2011-06-25):
朋友有个AKE电池用了一年多,应该算超期服役了,今天中午刚飞完就放在车尾箱内
吃饭回来发现电池自燃了,该电池报废,幸亏没有造成其他损失,车厢很重的烤焦味道。

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电池使用安全。

网友:
我有几块电池两三年了

网友:
车尾箱是不是温度过高引起的自燃啊,夏天还是小心,不要放车上的好.

网友:
ake的电池。。。唉,上次同学做课程设计借我电池,结果放口袋自燃。。。就是ake

网友:
一等错误:每次玩完之后,断开接线,静待15分钟冷却,远离热源,存放在通风的地方:loveliness:

楼主:
对,原因有不少 值得总结 吸取教训

网友:
车尾箱再热也不会到自燃的地步吧?电池质量有问题,或者内部那些平衡线短路了

网友:
不要把电池放到热的地方

网友:
俺玩车(越野车,摸爬滚打满天飞那种)的电池至今5年了,P事木有。

当然,并非不赞同LZ观点,老旧电池确实要小心,新电池也一样。

网友:
看图片应该是接线短路引至的,电池自燃的话早烧光光了~

网友:
表示慰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