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钻孔求助

楼主(2011-06-25):
请教下如何在玻璃上快速钻1—2mm的孔,用什么样的钻头,钻速多少?有经验的帮个忙,兄弟在这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有木有这么小的玻璃钻.
如果是钢化玻璃神仙也没办法

网友:
没见过这样细的,当过滤器?5毫米的话用专门玻璃砖头,慢转

网友:
电视上看过表演飞针穿玻璃的~~找那人帮忙就行了

网友:
类似的问题以前有人提过,楼主翻翻旧帖子

网友:
不是钢化玻璃的话就用金刚石磨头加点水钻就行了,手电钻的转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这问正事那 ,别拿俺消遣。不过那节目我还真看过。呵呵

网友:
我有直径3 mm的玻璃钻头,在小的就没见过了.

网友:
 洞洞也太小了

网友:
超声波可以打,要是不多,兄弟可以代劳。呵呵!

网友:
用水刀或者铸块吧

网友:
硬质合金 钻头 可以 钻 ,不过最小只有 2个的

网友:
金刚砂开孔头  一般玩玉雕的会用到   淘宝上找找吧   需要高速水磨

网友:
金刚砂球钻加水,转速越高越好。

网友:
小于1的可以用牙科涡轮机,一分钟40几万转,基本和电钻钻铝一样快。

网友:
1mm钻石钻头呀(非金刚石)!刚买的,可攻硬度6~7,玻璃5应该可以吧!要加水就是!网搜有的!

楼主:
今天试验了 用合金钻头钻速高点就可以了 速度很快。谢谢兄弟们支招。

网友:
牙科钻头就很快 钻牙齿杠杠的

网友(2011-08-16):
引用 网友B:

有1mm钻石钻头呀(非金刚石)!刚买的,可攻硬度6~7,玻璃5应该可以吧!要加水就是!网搜有的!

  给个连接好吗,没有搜索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