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11锥孔的锥度是多少?

楼主(2011-06-25):
在二手区买了一无动力主轴,但是夹持的刀具有10个丝的偏差, 想修磨一下,但不知道锥孔的锥度是多少,特向各位请教一番.

楼主:
引用 网友A:
16°

谢谢,比较难得的数据,一般人很少关注这个,明天试试.

网友:
车床上摆的是8度,回转就是16度了

网友B:
不要去磨内孔

以一般的D友的水平

磨内锥与自刹的结果一样

延长杆报F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把动力头的细节拍图片上来
也许大家能分析上

另外要仔细分析10丝产生的环节,也许只是轴承有问题呢

楼主:
标题

引用 网友B:
不要去磨内孔

以一般的D友的水平

磨内锥与自刹的结果一样

延长杆报F的可能性很大

建议把动力头的细节拍图片上来
也许大家能分析上

另外要仔细分析10丝产生的环节,也许只是轴承有问题呢

轴承已经换了新的,今天早上不小心把一台手动压力机碰倒,刚好压在这个东西上,钨钢刀都打断了,希望把O.1的偏差打正,哈哈。如果…,就惨了。

网友:
我的修边机被我用电磨磨成ER11的,外面螺母丝牙不对,修边机原来的牙距是1MM,ER11是0点75的,上点黄油暴力收紧,两下顺了,一样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