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三角皮带

楼主(2011-06-25):
我最经接触的两个机器三角皮带都非常垃圾,买回来是椭圆的,装好后永远都是椭圆的,以至于转动起来非常不平稳,我装过汽车的皮带,3 40一条,非常好包装是压扁的拆开就园了,运转无震动,不知道三角带有这质量的吗?

楼主:
皮带不好直接引起共振,

楼主:
对了,去买汽车配件的地方看看

网友A:
皮带装好之后还椭圆 ?太松了

网友B:
没涨紧吧,

楼主:
可能你们没见过这样的皮带,运输的是椭圆的,无法回复,装好后运转就会震动,不好表达,见过就明白了

网友C:
橡胶太硬,买类似同步带一样的带齿的三角皮带,忘了其名字了

网友D:
老化了吧

网友E:
不理解装上了还椭圆的意思

楼主:
橡胶太硬 比轮胎还硬 上面还写的什么河南名牌,坏一赔2
皮带配来的时候,各种原因,不可能是一个正元,而是一个扁圆
装好以后,这个皮带是无法均匀工作的,转到扁圆就松,转到另一个位置就紧,别一直讨论没有涨紧的问题,能再这里发帖子就不要讨论过分基础的问题了
这样的皮带转起来有很大的震动

网友F:
我买过一条三角带,开机转动皮带自动翻转,气死我了,换条品牌的立马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