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比较多,求教!

楼主(2011-06-25):
我还在练悬停,但是想知道3D是如何实现的,比如倒飞,我想不通。浆旋转时是升力,倒过来不是变成向下的力了吗?难道倒过来的一瞬间浆的旋转方向改变了吗?

网友A:
这就是四通和六通的分别.....可变缧距。
旋翼方向不变但缧距由正变负。
你上模擬器时打3D时转速不变,油门是中立位时缧距是0,油门向上时正缧距渐加大,风向下吹。
油门由中立位向下时负缧距渐加大,风向上吹,JJ翻后就可以浮起来了。

网友B:
认真潜水。。。

楼主:
一楼终于让我明白了,其实我知道有负螺距这个名词,但不知道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是如何实现和操控的,现在明白了。

网友C:
靠螺距把升力变成托力,非常简单。

网友D:
这就是一个螺距问题!

网友E:
你想想尾桨怎么能左右都可以产生力量,大浆倒飞和尾桨一样

网友F:
我第一次接触6通机也是想不到是这么实现的

楼主:
应该说发明的人最聪明,你们其次,我就属于比较笨的了。

网友G:
 很有趣得问题哦!

网友:
建议你买台450回去慢慢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