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能解释这种旋翼头的构造吗?

楼主(2011-06-26):
提示:

网友A:
看不清啊,好像就是个四通,也是用球头吧

网友B:
好像是电磁舵机

网友C:
跟solo 260有点类似

网友D:
应该是四通的吧!

网友:
固定旋翼头

网友E:
这个应该是DIY的吧,怎么看也不象量产机。

网友F:
无刷直驱加直线舵机

网友G:
这小JJ搞间谍用的吧

网友H:
创新设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