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B100的主轴可以和其他那个型号的通用吗?

楼主(2011-06-26):
主轴炸弯了,没发现单卖主轴的,不懂和4#6,4G6等型号的主轴可以通用吗?

网友A:
貌似有卖的吧

网友B:
1,主轴有卖的,至少我买过,TB仔细搜
2,不换也行,主轴很软,都不用拆下来,用手转一下旋翼头看往哪边歪,手动扳正,再加油看下震动大不大,多试几次就搞定

楼主:
我搜出来的都是旋转头组件,没见单卖主轴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