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人 b6问题

楼主(2011-06-26):
我的B6 冲3S 锂电时 开始充电正常 冲到12V以上后 电流逐渐减小到0.4-0.3 最后到0.1 然后开始漫长的充电了 最后截止电压到12.4左右停止 达不到12.6V 冲镍氢电池一切正常 请教高人 这是什么问题 (最好不要简单的告诉我充电器坏了)

网友:
正常的 好好学习学习理电的知识吧

楼主:
正常的 好好学习学习理电的知识吧

但是我换了几个充电器 都是很快充满了 没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
电池不行了,不平衡!老化或劣质导致的。不关充电器的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我换了几个充电器 都是很快充满了 没有这个问题啊
嗯,简单的串充和高级的真正平衡充是要快很多。B6这个伪平衡充碰到坏电池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网友:
B6本来就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