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调

楼主(2011-06-26):
新买的好赢电调。用XXD2212
电机
。通电都拉米响完后就滴 -滴-滴的响个不停。间隔大概1秒左右。按网上的方法设置也不好使。这是什么原因?接受没问题。
舵机
都好使。我用的是9X2控、求高手指导

网友A:
油门行程确认了吗?

网友B:
还是油门行程 看应该是老玩家了 !是在不行 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C:
学习了,我下刚做了一架,正在想飞一下

楼主:
油门行程是推到最大听到响声后在推到最小吗。

网友D:
 对头 不过要等12345后

网友E:
我也和你一样行况过,就前几天的事,后来重新设置油门行程,油门最大,滴滴2声,就下到最低,声音过后,对频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