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我直升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油门推到一个位置震动非常大 这个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1-06-26):
直升机在地面上的时候油门推到一个位置震动非常大 这个怎么解决啊

网友:
沙发好舒服哦!

告诉LZ那就要快速离开地球表面,保证不再震动了!

网友:
有双桨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飞机是50的油机 昨天才装好,昨天没有飞 主要在磨发动机 起落架上压了两块混凝土快为了防止危险 当我把油门推到中点偏低一点的位置的时候 飞机剧烈抖动 混凝土块都快震掉了 应该不是要起飞 因为我螺距调的是油门中点是0度

网友B:
吧桨下掉  不管什么时候机器在没有调试完成的情况下都不应该装桨   油机的发动机震动是比较大的  先排除这些方面的震动以后 装上大桨  然后就是飞机的离地之前的震动也很大 离地就会好很多  如果没有大桨不震动 装上大桨就震动 那就大桨不平横了 不过50桨 这个问题不大

网友:
这个时候浆还没甩直,再推点油门就好了,或者收油门

网友:
我的也是...

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狂跳

网友:
晕,还有这个样子磨发动机的,你把飞机调好定点悬停磨就完了嘛,没离地的时候肯定有震动,悬停的时候还有再检查

网友:
这个是过共振点,正常现象,调得好会小点,但不可避免,而且在地面共振总比在空中共振好吧。

网友:
这个是过共振点,正常现象,调得好会小点,但不可避免,直接推油门过振动点就好。而且在地面共振总比在空中共振好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机是50的油机 昨天才装好,昨天没有飞 主要在磨发动机 起落架上压了两块混凝土快为了防止危险 当我把油门推到中点偏低一点的位置的时候 飞机剧烈抖动 混凝土块都快震掉了 应该不是要起飞 因为我螺距调的是油门中点 ...

 你这是在虐待飞机啊,飞机要震动你非不让她震动...
这个是正常的,磨车富油发动机爆炸不稳定肯定震动大的,可是适收点油针。推到一个位置震动大是共振的关系,这个对飞机破坏很大的,如果压块混凝土那破坏就更大了,你应该赶紧推油门,让转速超过这个共振点。
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大奖是否平衡,50机别用山寨桨,动平衡可能不好的,这么一整再检查下螺丝是否有松动

网友:
可能大奖螺丝旋得过紧了,大桨没有甩平。另外,你调机模式的螺距设0度是不对的,应该为:1度吧

网友(2013-06-02):
引用 网友B:
吧桨下掉  不管什么时候机器在没有调试完成的情况下都不应该装桨   油机的发动机震动是比较大的  先排除这些 ...

我也有同样问题
回去尝试一下,昨天拍个视频,你能评价一下吗?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8271&extra=
大概原因是什么  我的是新机

网友:
主要是共振,加大油门,推过这个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