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闲置机翼做一架BD-5型机(首页增惊险试飞片段)

楼主(2011-06-26):
利用闲置的1.15米翼展的机翼正在做一架全泡沫的BD-5型机。图纸是下 载的图,原图是迷你型翼展只有56厘米,因此根据我的机翼尺寸进行1:2放大。动力拟用2212KV1000配9050浆。

继续....

网友:
不错,泡沫机身是热切割的还是手工削的

网友:
航空模型第几期送的图纸??我怎么米有?难道是被门卫拿去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用自制简易热切割成大致形状,再用刀削,然后放到大水盆里用水砂纸打磨。

网友:
真是有想象力,很是不错

楼主:
谢谢鼓励!制作正在进行中。

网友:
切得漂亮,学东西了

楼主:
改用90厘米翼展的机翼了,尾翼部分缩小20%

网友B:
学习了!
热切割用来定型的那些框框是什么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学习了!
热切割用来定型的那些框框是什么东西?
普通白板纸

网友:
动力怎么安装?

网友:
这切割工整度比那个叫码头的强太多了。高手太多

网友:
手艺太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2008第六期

网友D:
什么材料的泡沫?像是保温材料XPS

网友E:
请问LZ如何确定热切割丝与底面的垂直?谢谢

网友F:
原来手工切割,可以这么强大啊
机头整流是打磨的还是热切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原来手工切割,可以这么强大啊
机头整流是打磨的还是热切割的?

划上十字中线用刀大致削成型,然后用水砂纸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材料的泡沫?像是保温材料XPS

可能是保温材料吧,我们单位用来做模具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LZ如何确定热切割丝与底面的垂直?谢谢

用直角尺测量电热丝与工作面的垂直度,要转着圈测啊。

网友:
 手艺高超

网友:
太棒了!!!!做得真好

楼主:
最新进展.........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保温材料吧,我们单位用来做模具芯子。

从照片看,密度较高,不像是保温材料。

网友:
有想法,正好可以用在b29上

楼主:
基本完工,择日试飞。

网友:
塞斯纳的翅膀,挺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