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pro翻过来后尾巴自旋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6):
昨天第一次翻,因为模拟器已经很熟了,翻到倒飞状态时尾巴突然快速自旋,2秒后恢复正常,赶紧又翻回来,幸运没有炸鸡。
然后还想试一次,看看是哪里的原因,结果一样,反过来时都很正常,即将为倒飞状态时快速自旋,然后2秒后又好了,只是这次没有控制住,炸了。

百思不得其解,如果说陀螺或尾舵有问题那应该是随机的发生,但是之前悬停和航线从没有过问题,而这次也仅是翻的时候瞬间自旋。
飞机是亚拓450pro套装,买了两个个月,实际飞的次数不超过20次。

现在想想最大的可能是手法的问题,翻过来推负螺距时动了尾舵(美国手),但是在模拟器中已经很稳了根本不会干扰尾舵。
实际飞行还是比较紧张的。

请帮忙分析下是否有机械或电子的故障可能导致这个问题。

网友:
不好解释

网友:
干扰了尾舵,紧张所致,我也遇到过,现在翻心态很好,没在出现自旋。。。

网友:
如果技术没问题  那就是陀螺仪感度太低了 !~  再就是机械问题  多数出现于尾变局不顺滑!~

楼主:
感度用旋钮调到中点过25%,属于正常值了,尾锁很犀利,再高就会开始出现金鱼尾。
可能还是手法问题,否则不会只在翻的时候出问题。

网友:
先在模拟器上翻一千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