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福州金体450SPORT练习NO.2)——新手借鉴

楼主(2011-06-26):
上次练习实在风大的情况下,飞的那个乱七八糟....经过一周后,这周只练习了3次(时间不允许),现在基本上半块电一次起落...(无风)

模拟器:这个必练!!!我是没办法弄....不提了....

真机场地练习:场地一定要大,无人,无风,无对阳,无障碍物。

真机配置:这个其实确实没要求,只要悬停能稳,尾舵机陀螺能锁住就行。

练习注意:1、上电池前要对机机进行检查,切不可麻痹,(浆夹螺丝、齿盘螺栓、各球头连接、电机座螺丝、尾管固定、尾桨夹等等都要检查),油门低位、3D开关、手法模式(有给他人玩耍时须注意)、电池电压。
                  2、上电后检查斜盘反应、尾舵机反应、接收天线(不是2.4的留意你的接收天线是否拉长)、发射天线(不是2.4G的拉长!)
                  3、开始练习:保持对尾状态,上练习架(可以直观看出你的JJ升空,让你心理做好准备)
                  4、升空保持在20~50CM高度,先学习蛙跳和修正微调兼油门手法。
                  5、练习切忌不可急躁,不要受外界影响,精神高度集中在你的飞机上,每天保持练习,可以从蛙跳中逐步增加留空时间。

我的方法:蛙跳(练习油门手法)——20~50厘米留空练习(练习反应,修正机机,为悬停做好)——悬停阶段

目前一直在巩固前面...加强练习....这2次在有风情况下的飞行对比,这次比上次好些,有长进....

新手练习切忌一定要听老手的,可以提问,要吸取教训、经验,对你有很大帮助....

楼主:
今天学习到:尾舵机连杆与电机轴保持10mm(450机),不要以为离得远就好控制,没必要。(我的BLS251很烫,改后好很多),舵量太大(调D/R 中的斜盘舵机行程和ESP,刚开始打舵量可以大些,手法好了再默认舵量练习细腻度)

现在的问题是:电机使用固朗3500KV     11T电机齿,3D模式下掉转导致锁尾锁不住....YT450SPORT,朋友建议上好电机.....不知换上13T齿会好些么?

目前阶段式练习:高度20~50CM,带练习架....无风悬停,有风修正,保持在小范围内乱动(不是悬停)

楼主:
第一次练习链接: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5

有风练习修正,乱七八糟,不过没炸....

楼主:
得到答复:11T换13T恐怕掉的更厉害,只有更换电机这条路.....路漫漫啊....

网友A:
我上次看你的飞的视频 ,多练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次看你的飞的视频 ,多练习

谢谢您的关心……现在可以在有风无风状态下小范围悬空修正……

网友B:
其实刚开始可以用小舵量飞,都手法会了在换大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刚开始可以用小舵量飞,都手法会了在换大舵量

你们哎....让我用大舵量练习了那么久。。。。

网友C:
标题

尾舵机连杆与电机轴保持10mm(450机),不要以为离得远就好控制——这个没明白,麻烦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尾舵机连杆与电机轴保持10mm(450机),不要以为离得远就好控制——这个没明白,麻烦楼主解释一下,谢谢!

尾舵机的齿盘我用的是十字盘,每边有3个孔位,我现在用中间孔位,这个孔位与电机轴中心居然约10mm....最远的那个是13mm左右,大型机机如500,600,700使用该孔位较好,450级用10mm,我前面也是用这个孔位,1个起落后,BLS251与电机基本同温....按理说舵机应该最热为暖手.....

如有不对欢迎指教...不胜感激....

网友:
标题

是这个距离吗??按亚托说明书上写,应该是7.5MM为宜!

网友C:
个人见解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个距离加到10MM或以上,的确是可以减小电机转动,因为你个舵机臂只要摆动小小的幅度就可以达到大动作的效果!原本要转动30度的,你通过加大了这个距离,现在只要转动20度就可以了!
但是,这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充分利用好舵机的行程,这样说来,就是一个控制精度上有折扣!
我不记得在什么地方看过这类文章了!希望你能看懂!

网友D:
450上用 bls 251舵机?251是标准舵机啊,lz说说用的什么舵机安装架?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个人见解是这样的:
如果你这个距离加到10MM或以上,的确是可以减小电机转动,因为你个舵机臂只要摆动小小的幅度就可以达到大动作的效果!原本要转动30度的,你通过加大了这个距离,现在只要转动20度就可以了!
但 ...

非常感谢,我有空的时候会再次调小,感谢....你的ID前三位是您的姓么?貌似本家,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450上用 bls 251舵机?251是标准舵机啊,lz说说用的什么舵机安装架?

我用的是分体式尾舵机固定架(不知道是不是这个词)
调整重心在主轴下方即可~~~

有空我会上图....

网友E:
pro说明书上是10mm

楼主:
引用 网友E:
pro说明书上是10mm

膜拜.....决定了继续使用10mmm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我有空的时候会再次调小,感谢....你的ID前三位是您的姓么?貌似本家,哈哈

是的,小弟姓罗!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不是在福州金山某个小公园     告诉我我们一起飞

楼主:
金山体育中心啊……每周都有飞机……平时有可能去练习

网友:
是不是在足球场那飞

楼主:
是的,可以加群140413708,我是慕夜

楼主:
入手500级,准备更换设备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