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买了那个238元得小四通··想知道这个和九鹰260A的电池通用不·

楼主(2011-06-26):
可以一次充多块电池·还可以边充边飞·有没有人试过?

网友:
开布了口买了。还发过视频。

网友:
和九鹰副厂电池一样的。

网友A:
和九鹰不通用的。

但是和九鹰改装电池通用。
也和MSR电池通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九鹰的电池要改一下才能通用?
怎么个改法·
现在在给这个小鸡鸡做个像真外壳·打算用2种方法·一种是用轻木削个模具·用熟料片热压·
另一种是直接用泡沫块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但是和九鹰改装电池通用。
也和MSR电池通用。

那就推荐 ru

网友:
。。。。。。。。。。。。。。。。。。。。。。。。。。。。。。。什么机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九鹰的电池要改一下才能通用?
怎么个改法·
现在在给这个小鸡鸡做个像真外壳·打算用2种方法·一种是用轻木削个模具·用熟料片热压·
另一种是直接用泡沫块削·

别浪费时间自己做壳。260对重量很敏感的。这个飞机也差不多。
不是改电池。是改飞机的电池插头,放弃原来的脚架电池拔插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在插头上焊2条电线+那种小飞机的插头就OK了?

网友:
不晓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