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地问一下,大家是怎么对待大桨根厚薄不一的?

楼主(2011-06-26):
桨根厚薄不一,但可以装入桨夹,不知大家如何对待?直接无视,还是锉之?不知道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
只要能装进去,就无视。。

网友:
内容这个问题我也头痛中!

网友:
只要不是两只桨不一样,可以在放得下得情况下,直接无视

网友:
我是细打磨下,再放进去顺滑点。

网友A:
砂纸磨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砂纸磨之

我也是这么干的!

网友:
刀刮一下

网友:
能放下就无视。

网友B:
我为了装下碳纤尾桨,磨之,结果射之。大桨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在ALZ买的浆没有一个不打磨的

网友:
玩航模,手边预备个锉还是很有用的。大桨、尾桨根经常厚,锉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为了装下碳纤尾桨,磨之,结果射之。大桨应该问题不大

锉之、磨之,尚未射之的飘过

网友:
没想过这个~

网友:
一副桨2个的应该一样吧

要是不同厚度重量也不同了。
做好动静平衡比较重要

网友C:
我发现木桨这问题最严重, 玻桨好多了, 碳桨没这问题, 手头的玻桨炸没之后打算都用碳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