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飞了下来电机发热厉害!!!

楼主(2011-06-26):
我的450 6S锂电!!飞了下来
电机
发热得厉害!这样的天气手都不能摸!看过我身边朋友的机!比我的3D还要暴力!但电机都是暖暖的!!!我的电机是怎么回事呀??求解!!!!!

楼主:
补充
号马特 马达!!2000KV 齿比13T!! 朋友的也是我一样的配置11!!!

网友A:
哪里有阻力吧

网友B:
电机烫正常的

网友C:
齿太紧 电机轴承损坏 香蕉头接触不好

网友D:
多检查检查!一定能找出问题!

网友E:
有可能是不够顺畅。

楼主:
检查过了!!还是很顺畅的!!现在我配12T温度要好一点!!!但还是比朋友电机的温度高!!!

网友F:
想用6S,提高电压,降低电流和马达温度,那仅仅是一种梦想。
决定马达发热程度的,是功率。6S的功率大于3S,电机发热量就必然会大于3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