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桨--------------------------------标题要长

楼主(2011-06-26):
双
电机
的灰机要一边装正桨一边装反桨吗

网友A:
最好如此,而且两个桨从前面看,左边的顺时针,右边的逆时针。以便提供一侧动力失效时的部分操控能力。

网友B:
已经解释得很好了,但也不是一定要如此

网友C:
真机基本没有用正反桨的,可能是为了配件的简化和维护起来方便。模型上用正反桨可以实现0反扭,但是本身就已经做出了右拉下拉的飞机就不适用正反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