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自己做过两轴云台吗?

楼主(2011-06-26):
有谁自己做过两轴云台吗?

网友:
可以做啊,,,只要有图纸,我帮你CNC切割
QQ624293991

网友A:
两轴和三轴的正在加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轴和三轴的正在加工中

给点思路啊!

网友B:
2轴,3轴都做过,正在做直升机前置2轴,和4旋翼gopro专用轻型2轴~嘿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2轴,3轴都做过,正在做直升机前置2轴,和4旋翼gopro专用轻型2轴~嘿嘿~

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简单的了

网友:
可行啊!顶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我见过最简单的了

谢谢

网友:
最简单的有尺寸就好了,不过只能前后左右,能旋转就不错了,要是我就只要前后把左右改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