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关于无刷跑船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06-26):
我的电调是XXD125A,
电机
是豹子3665,KV值2399,想用6S来跑船,请问XXD电调在6S会烧吗?电机最大工作电流是80A,电流肯定是不会超过电调的,但是6S电压会不会有问题,因为听说XXD电调耐压不行,请教了

网友A:
建议先潜水
电机的最大工作电流不是这么理解的,你这个配置电调烧的风险很大

楼主:
请问应该怎么配置

网友A:
换个KV低些的电机 或 换个200A电调

楼主:
能具体说明换的理由吗?或者怎样计算。换大的电调谁都知道没事,小了不行,大有大的理由,这个电机最大电流80A,那么为什么要换200A电调,125A就不行。KV值越低电流就越大,还换低KV值,那么就势必要加大S数来提高转速,我的问题是6S会不会烧,这个所谓的6S的问题只是说XXD电调在6*3.7V=22V情况下会不会烧,至于电流电机的最大标称电流也就是电机在最大功率下所消耗的电流是80A,在电子角度来说,这个电流是由电机线圈的直径决定,那么根据电机数据,最大功率1400W,计算得知80A电流的时候,输入电压=1400/80=17V,有一定电子知识的人都知道,总功率1400情况下,加大输入电压,那么电流就会减小,以6S为例 输入电压22v,那么实际加到电机线圈的电流是1400/22=63A,连80A都不要,125A电调还会烧?

网友A:
呵呵 刚入模的吧 一些基本的概念还没搞情 是该交些学费的 就从你这套配置开始吧 对你有好处

网友B:
电机标注最大80A电流是不是应该叫额定电流呢。启动电流可就是额定电流的N倍了,这个N大小与所带负载成正比了。带同样的负载,用同样的加速度,KV越小启动电流越小。

网友C:
接着讨论技术,拿个凳子看

网友D:
lz数字算得不错。我曾经有过你这想法,按书本,按公式,按厂家标称。但。。,,,无奸不商,特别是电调,更特别的是差差地牌电调,。。。120a以上的电调一般都会支持5s或以上的电压,但还没见过真正支标称的全额定电流连续5分钟而不烧的电调,当然,我是说1百多到6,7百块的,再贵的就没试过了。虽然玩船不到一年,但经我手用过的,烧坏的,反修的,有10个八个了。。。。。80a是它的安全额定电流,实际就算大50%,跑它一两分钟,质量好的电机会高温,质量不好的就难受了。我不懂你的配置到底行不行的通,但个人感觉,125的xxd是绝对不能胜任。将就换200a的xxd。。。。。有米etti150a高压版会是比较好的选择。一直都是玩28,29级的电机,2--3s电,按书本,按公式,按厂家标称,应该70--100a,700---1200w。我电调何止用大一倍,但电调一直在烧。。。有个数据应该可以参考但不是所有的电调都会标示,就是w数。。。。xxd125a用6s全额算,125a乘以6s电22.2v,它有2775w吗。。。。按你80a6s算也有1776w了。。慢慢烧吧。。。烧钱会烧出经验来的。

网友B:
1.通俗易懂的可以这样说,KV越小电流越小。
2.按电机标注的额定功率1400W ,额定电流80A来算,额定工作电压是17V,6S嘛应该算超压工作了。当6S时功率也不是像算的固定在1400W,当然是更高的,电流当然也大于63A。
电调该用多大,我想最好是大于等于你当时特定的工作电压下的启动电流(这个要实测了,启动电流至少小于电调允许的峰值电流).

网友C:
其实就是说电机的最大输入电压 =功率 / 最大电流
17.5 V =1400W / 80A
结果就是电池 满电的时候的电压不能超过17.5V 以锂聚电池满电4.2V计算 不得超4S(理论上)。 实际放电时,电池没有4.2V,所以可以用5S(不排除风险)
简单说就是想要跑快点,不是靠增加电压来压榨电机的转速,使电机靠近或达到极限的5W转。
而是要看电机的最大功率和最大电流来计算最大电压,在电机最大电压的范围内提升电池电压
来提高电机转速。
所以LZ的观点:电机电流〈 电调电流 〈 电池放电电流 是对的!
老K的观点 :降电机KV 换取 电机低电流 而的到 电机承受电压的增大 ,从而可以使用6S的观点,也是对的。
说错的地方,楼下改正~~

网友A:
用功率/电流来选择电压是个不错的方法,这点我举双脚赞同。
但以功率、电流 恒定的分析思路来装船是错误的,要纠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