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做船(有视频)

楼主(2011-06-26):
最近喜欢上了船模,为节约成本,想自己动手做一条O艇,于是潜水多日在网上搜索了相关的贴子,做了做功课,,随后买了树脂与玻璃布等工具动手做起了船,(实际上是半条),也不怕大家笑话哈,以下是我的做船的痛苦经历:)

切好的泡沫上胶

切好的泡沫上胶

两块合二为一

两块合二为一

用心切割

用心切割

基本成型

基本成型

上石膏

上石膏

具体打摩船体及蒙玻璃布,上树脂等重要过程,一时忘了留影了.......此处省略一百字.直接上出模的图,哈哈,杯具 ...

具体打摩船体及蒙玻璃布,上树脂等重要过程,一时忘了留影了.......此处省略一百字.直接上出模的图,哈哈,杯具 ...

船体做得太失败,先放一边,动手做压水板

船体做得太失败,先放一边,动手做压水板

楼下做铝合金防盗窗门店掏来的边角料,自己加工成的压水板

楼下做铝合金防盗窗门店掏来的边角料,自己加工成的压水板

水刀

水刀

网上掏来的:硬轴系

网上掏来的:硬轴系

船体做得很失败,一时冲动,在网上掏了个船壳及无刷动力,电调,吸水舵等配件等花一个上午时间就把船组装起来了

船体做得很失败,一时冲动,在网上掏了个船壳及无刷动力,电调,吸水舵等配件等花一个上午时间就把船组装起来了

无刷2825 KV3600 电调70A水冷 GT3B控

无刷2825 KV3600   电调70A水冷   GT3B控

还是组装船比做船来得轻松多了

还是组装船比做船来得轻松多了

还是留个纪念,虽然船体做失败呵呵

还是留个纪念,虽然船体做失败呵呵

楼主:
早上跑船的视频

先用7。4V   4000MAH的电,430的塑料浆跑,速度真慢啊

换成435铜浆,感觉速度快了一点点,可没跑多久,电池就OVER了

再玩一条电

就如上我的配置,想让船再跑快一点,请大伙儿给支支招!!!!!!

网友:
配置不行哦,最严重的错误是电池。如果我是你,电机3660,2700KV,5000MAH35c电池,125A以上电调。432桨

网友:
出軸角度,電機,電池

网友:
3600KV要高又不高,要低又不低,处于尴尬位置,如果要帽下险,上3S电池,速度马上就起来了,70A电调也是处于尴尬位置。稍微改改就有速度了,楼主加油

楼主:
多谢楼上指教,不过我还有一个3660  KV5700的无刷马达,由于KV值太高,感觉配70A电调及435的浆 不匹配,所以没装上船,因为是新手,都不知如何搭配?

楼主:
我的轴与船底线成向下有个3度左右的角,不知正确否?

网友:
已经很好了,能自己装配,模型先易入手,船跑不起很多原因。

网友:
LZ用的电池不对,不是用锂电,是镍氢电池,镍氢电池放电量小,用这配置电池可定会OVER。用2S~3S锂电,你的船有飞天的感觉。

网友:
电机3660 kv3500   电池3S 4000毫安 30C     436cnc桨   150A电调     速度快的不得了

楼主:
刚买了一条3S  2300MAH  30C的锂电,  还没装上试机,不知我那70A的电调及2825的电机(KV3600)能否吃得消?不会烧电调吧?请路人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