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油机的朋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1-06-26):
点火器点到没电
发动机
也没发动起来

网友A:
发动机问题

网友A:
刚开始玩油机的时候启动也没超过3下 就启动了 呵呵 多看帖 学习

网友B:
拆下火头检查先。没问题的话,就要拷问自己的调试发动机技术了

楼主:
火头没问题 是50块的发动机

网友B:
对于那个洋垃圾东东。。。。。

网友C:
回复 楼主:

网友D:
…看看发动机相关的贴吧

楼主:
是火头被油淹了 换了个火头一下子就着了 那要是装飞机上了换火头太不现实了吧
不知道大家针对这种情况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案

网友E:
回复 楼主:
咱2发动机一样,也是一直打不着,我起初以为点火器没电,后来把发动机的火头拆下来试了试,发现有电,红彤彤的。就是娘的不着,无语和无奈,现在还没有掌握好他脾气。

网友F:
启动发动机的三要素:
一、燃油,要确认可靠供进燃烧室。必要时拧下火头滴进几滴。
二、可靠的点火,确保火电充足,热丝呈桔红色。
三、足够的压缩,缸筒活塞的气密性(润滑油是保证气密的重要因素),较高的起动转速。
启动困难的发动机照上述条件逐一排除之。

网友G:
这个问题我被折腾的最多也最熟练了,刚开始的时候点火器充满电最多只能打着3次,一般主油针放在1.5圈的位置就不要动了,打不着火如果能排除火头和启动电没问题的话,就是看机器里有没有油,不过大多数情况是油多淹死了,把机器侧翻慢慢转动浆并轻摇,让油从风门口出来就好了。里面留个3滴油的样子就够了,一拨就着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