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叶15级蓝头发动机

楼主(2011-06-26):
三叶15级蓝头发动机
调机时候遇到一个棘手的问题
怠速和中低速运转没有问题
拉高速的时候开始能上去,但是两三秒之后就感觉速度又自己降下来了,再给油门就上不去了····
很是尴尬····大家帮忙找找原因
感觉不富油也不贫油,但是高速上去之后自动就掉下来了···

网友A:
。。。。。。。。

LZ弄反了,是先调高速。按照你说的,上高速以后过两三秒就掉下来,感觉是贫油了,先把高速调好,再弄低速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弄反了,是先调高速。按照你说的,上高速以后过两三秒就掉下来,感觉是贫油了,先把高速调好,再弄低速
最好的回答!

网友:
我的也是三爷蓝头的,低速,中速都很好,但高速不行,一推就熄火,后来我换了90CC的小油箱,并把油箱垫高,不过主油针调到了2.3那个样子就可以保持全速运转,但抬头还是熄火,有点头疼

网友(2011-07-26):
用15%油的话,主针3圈,副针在3分一油门调最高速那点再回两格(目的留的余量不要高烧)这样油门已经很灵敏的了,再抬头和低头调主针到最佳位置即可。我有两个蓝头15,一个3圈正,一个2.7圈左右。强烈建议一开始就要调上3圈,那么小的发动机如果一开始就1圈多点开始调的话,等你调好发动机已经到报废期了。俺是飞15级的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