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6保姆的问题

楼主(2011-06-26):
前段时间入手一部UNA6,传说中口碑不错
用了才知道其表贫贫,但是内在不错,充电速度快,精度高
最近想给他买一个保姆
但是我不知道保姆有什么用处
除了能一次多充几块
电池
之外还有什么功能呢?

网友A:
还可以放电,放到任意电压

网友:
有保姆的话,晚上把所有电池都插上去,调一个合适的电流,早上起来就全都冲好了。
注意保姆8个通道,每个通道只能插满6S(3S+3S 或者 6S )
设置充电电流必须是所有电池中最低的,例 3S 1000mah ,3S 2200mah ,3S 4000mah , 放上去冲,你必须设1A的电流

网友B:
不用必须插满吧, 我只插一个3S也充过

楼主:
 只有这两个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