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X-ACI2.0自动返航OSD,郁闷的测试视频【补装机图】

楼主(2011-06-26):
一直想给大家上个清晰点的,观赏性好点的视频
但事与愿违,条件不许可啊!
太平寺机场的干扰实在太恐怖!不晓得是模友们的油机,还是对面的雷达
NND,在地面摆着都要时不时地复位
飞起来后图像更是惨不忍睹

不过这样也有好处,就是测试了系统的可靠性
说明系统可靠性是一流的,看家狗的功能功不可没
视频中可以看到,中间某些时候系统受到干扰后在复位,画面闪烁不定
但就这样都没有引起炸机,依然能够正确返航
只要干扰不是持续不断的,干扰消失后依然会恢复姿态,引导飞机找到回家的路
充分说明,凡事都有利有弊,电磁环境不好就相当于做了抗干扰测试
昨天以为是高温造成的,结果今天才不到40度的温度都这样,郁闷

视频是持续全自动飞行,离家距离不远,故盘旋和高度调整频繁
这种情况下始终存在各种轴向加速度和向心加速度,更能证明姿态系统的能力
长时间盘旋没问题,直线返航应该更没问题了
而且长距离返航应该就稳得多,应该像根棍似的直奔家而来
等几天有时间再去弄个远距离的测试

补几张装机图,看看装在天行者内的效果

楼主:
用天行者测试的,估计是天行者太重的原因,复位后调整要震荡几下才恢复稳定
用其他滑翔机应该要好得多

从视频中可以看出,只要没有干扰,转弯画面是相当的稳的
而且整个过程中,无论是持续转弯,还是俯冲爬升,加减速,地平线指示和真实的地平线基本是平行的
充分检验了姿态系统的精度

以后升级到多航点以后,这个就是无人机的飞控了

网友A:
不错.期待好价格出售!顶楼主!;-)

楼主:
 突然贴不来视频了,咋搞都没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期待好价格出售!顶楼主!;-)

 没问题!让朋友们满意是我的最高宗旨

楼主:
哦,对了,这个是测试用的界面
爬升角下面的那3行是实时显示的滤波器动态参数
这是调试用的
用户界面将会去除掉的
另外打算增加个界面选择功能,可以选择标准界面,或简版战斗机界面

简版界面打算这样搞:
左边一个溜尺,显示高度和海拔,右边溜尺显示速度
下面依然是回航指示
中间是方位图示
顶部信息依然不变

网友:
这个一定要顶了  期待可以量产啊   价格一定要给力  哈哈哈哈

网友B:
楼主一定给我发一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一定给我发一套试试

都是成都的,发什么发,改天太平寺碰到了直接交给你,哈哈

网友:
JJ 我想要一套。。。。

网友C:
调试简单价格关键。期待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试简单价格关键。期待中~~~~

 调试应该是很简单的
1)提前根据你的飞机,配置好自动返航参数和平衡仪参数,都是很容易理解的几个:
飞机平飞油门多大,爬升和滑降角度多大,及对应油门,飞机倾斜到好多度时让你的舵面满舵,简单吧:)
2)按一下设置按钮,系统自动开始初始化,保持机身静止,耐心等待约1~2分钟,屏幕显示结果,没有初始化好屏幕有提示
3)开关打到辅助挡,晃动机身,检查下各舵面反应正常不
4)起飞
5)飞到一定高度,打到辅助平衡,这时应稳稳地平飞,没有问题把开关打到自动,飞机就自己飞回来,围着中心点转圈了
so easy....

楼主:
一旦试飞确定设置没问题了,就不存在设置问题了

所有设置都是自动存贮的,不用每次都设啊设的

每次出去飞,装好飞机通电,按个按钮,等几分钟,就可以把飞机丢出去飞了

网友:
干扰好严重,,简直就是坑爹阿,。,。

不过系统好稳定阿 ,,不错

楼主:
补充说明下减震

俺这个系统虽说软件上进行了处理,有一定的抗震能力,但还是怕震
这是惯性平衡的固有特性
所以一定的减震措施还是必须的
无需很复杂
就是一块泡沫而已
如图

为了便于安装,泡沫上粘了块薄玻纤板,上面粘有橡筋
用橡筋把系统捆在底板上即可,相当稳当
泡沫大约厚4cm
就是电直包装箱里面切割下来的黑色软泡沫

楼主:
可以看见,安在天行者这样的大肚子里面,还是显得比较宽松的
其他机型还没用过,不晓得安装会不会太挤

正考虑要不要改变形状,搞成长条型,便于窄机舱安装

安装角说明:
实际安装时尽量让板子和平飞时水平面平行
方法是将飞机架稳,置于平飞时状态,然后调整安装让电路板水平
实在调不平,有个1~2度的误差,可以在菜单里面修正安装角
就可以把水平测试角度精确归零

网友:
LZ加油啊   这可是一大帮人张着嘴巴等吃的啦啊!!!

网友:
老邓下次到钢管厂嘛。这边肯能好些。这么什么都。偶尔有飞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