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速问题

楼主(2011-06-26):
我:油机新手
机:HIROBO SDX
控:futaba 10c
定速器:亚托 RCE-G600
发动机:os55
问题1:控的定速应该设置何%,才合适?
问题2:何时启用定速功能合适?如何设置?
先谢谢师兄们~

网友:
学习一下,看入门时间你才是师兄哦

网友:
HIROBO SDX 大齿轮是87T,离合器齿轮是10T  即8.7:1
亚托600N 是8.5:1
8.7:8.5=1.0235

将亚托600N 的定速设置值乘以1.0235 就是SDX 的定速设置值!

楼主:
但看铁汉的帖子http://www.rcmania.hk/2009/04/438,700N与600N的速比,发现和datiao说的好像相反???

网友:
举例: 若用相同的定速值  把发动机定在10000转
亚托600N 是10000/8.5=1176
sdx  是10000/8.7=1149
要SDX也是1176转,要把1149*8.7/8.5=1176 即发动机要定在10235转吧
所以要用亚托的定表乘以1.0235

楼主:
我觉得亚拓600N速比应该是:10/85=0.118(发动机转1圈,大桨转0.118圈),发动机转10000圈,大桨转1180圈。
不对师兄们请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