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500正飞很稳,倒飞悬停时飞机一直往右偏。

楼主(2011-06-26):
我的亚拓500已改冰人的标准舵机侧板。配置为:610*3,GY520+9254。
电调:亚拓BL70G,电机:XXD ,电池:花牌6S 2600  25C

今天天气很好只有微风,正飞分别在普通和特技模式下把微调全部调好后非常稳。
但倒飞悬停时,对尾状态下飞机一直往右跑,开始以为是上空有气流,但当飞机降到离地一米高度左右时还是副翼
一直往右跑,当时也没什么风。要保持飞机停稳需要带着左副翼才行。
我就不明白了,飞机正飞很平,可怎么倒过来就变了?
从来没遇到过这种情况,为此,请各位模友帮忙会诊会诊。

先谢过了!

网友:
重心在上面了。。。左右不平衡?

网友:
看看3个斜盘舵机行程吧,正飞一致不代表倒飞一致。

网友A:
正飞右压副翼
倒飞左压副翼
很正常的……

网友:
到过来方向反了 习惯就好了吧

网友B:
还骗我说今天没飞

网友:
如果是有副翼的机子就属于正常的。原因在于关于抵消尾桨的作用力方面。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正飞右压副翼
倒飞左压副翼
很正常的……

同意上述观点,lz飞机在正飞悬停时不微微打一点右副翼的话,似乎是十字盘还没有调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意上述观点,lz飞机在正飞悬停时不微微打一点右副翼的话,似乎是十字盘还没有调平

单桨直升机都会有这个问题,因为有尾桨的缘故,要平衡掉尾桨的侧向力,就需要大桨稍微偏斜来产生侧向分力。
真的单桨直升机也是这样子的,仔细看你会发现它们悬停都是向一边倾斜的,呵呵~~

楼主:
首先,多谢各位模友。

得到了众多宝贵意见后,我仔细检查了下飞机。

舵机一致性没问题,行程也都一样。

但是问题发现了,原来我十字盘是有点往多倾斜一点的。结合模友们所说的尾桨效应也就合乎情理了,正飞调平了,所以一倒过来就不平了。
飞直机三年来,到现在才明白这个事,真是惭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骗我说今天没飞

我是说今天没去飞场飞,我在家这边的草地上飞了三块电。

网友:
学习了 我的倒飞也有点偏

网友:
直升机就原理就是这样的

网友:
我觉得是LZ手法问题

网友:
恭喜找到问题了!

网友(2011-12-30):
学习了,新手收集教材中。

网友:
学习了,我也终于明白问题所在,只是平时自己可以修正,影响不大就不管而已

网友:
看看3D模式下,3个舵机的高低行程是否一致

网友:
我的倒飞悬停时 也是个偏的 才旋的住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