爽炸两机噢,确信你们没这么炸过!

楼主(2011-06-26):
遥控器终于到手了,于是T6A配KK,6EX配FY90Q。
上次KK狂抖,调感度没效果。今天把陀螺好好检查了下,旋转给反向了,这次终于不转,但是横滚的狂抖还是导致炸机。损失桨两只,接下来不知道咋办了,寄希望于韩版固件。。
趁着天还没黑透,搬出FY来飞,起飞前检查发现电机轴卡扣居然掉落一只。。。囧。回去换上再来,用的飞梦V3空机测试了一块电很平稳。第二块电上了带套的Gopro,昨天才把位置改到下面,今天试了发现效果不明显。飞行声音不太对劲,第三块电空机飞发现依旧声音不好,正想着什么原因呢突然瞧见一直电机脱落,桨打在机臂的声音,然后空翻坠地。损失桨两只,机臂就惨了。。。机架报废,这个材料实在撑不住GOPRO啊。。前面两只机臂变形严重,后面的还好。

网友:
炸裂了呵

网友:
哎,楼主那铝方管哪买的??

网友:
我今天炸了5支浆,是不是KK飞控都这样,飞高了,就难控制了

网友:
我这几天 天天飞KK 而且飞的很高 再想想吧 !还是有方法防止炸成这样的!

网友:
看来炸得不是一般的爽

网友:
四轴炸鸡犹如石头落地

楼主:
没有注意看么?这个不是KK啊

KK因为飞得不高只是断桨而已。这个是FY,因为带套的GOPRO过重导致前两机臂承受不了这重量。。。哪里有强度好的机架啊??

楼主:
哥找到解决办法了

等有空了再来完成!

楼主:
爽飞了

不过视频看着怎么比以前抖呢?纠结。。
下 载了威力导演,但是不知道怎么做增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