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Power A6充电器充不满锂电池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26):
G.T.Power A6
充电器
充不满锂
电池
了怎么办?7.4v2s的锂电只能充到每节4.15v就充不进了  .请问那位大侠帮帮菜鸟吧,是否是里边设定不对还是什么原因

楼主:
用专业电压表测出的电压是4.15v而A6显试已4.20v了再充几次还是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A:
正常,冲电之后会下降的

网友B:
原帖由
chenyi1288
于 2011-6-26 23:05 发表
正常,冲电之后会下降的
这个正常?问下楼主,你冲饱了放了两个月再去测电压的吗?

网友C:
应该是电池老化了,旧电池都冲不到4.2的,放一会就降压了

网友D:
正常,这也是gta6不会坏电池的原因。截止电压调低而已,不超过4.2伏。 相对于电池寿命,那点点无所谓。

网友E:
LZ可以拿个较新的电池试试
看能不能充满
如果也充不满
可能是充电器的截止电压太低了
打电话问问厂家吧

楼主:
刚充好电马上测的啊才4.15v  请问能自己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高吗

楼主:
多谢大侠们顶力支持谢谢了 :loveliness:

网友F:
无所谓 其实

楼主:
请问谁能告诉我让我自己把充电器的截止电压调高吗

网友:
电池老化,充好后,放一会,电压就下降了。但是也有可能是充电器不准,不过电压不超过4.21,没过充,是安全的。

网友G:
不懂不懂

网友H:
差那0。05伏没关系,关键是平衡了

楼主:
几片电芯都平衡的玩不了多久又没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