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车成功,发帖庆祝!!

楼主(2011-06-26):
经过努力,0618终于试车成功。还有点问题,顶尖顶紧了电机就不转了。求教坛友才知道 “可能是变频器力矩的问题”。再次谢谢各位朋友了,多谢您们给我的帮助,多谢杨哥;闲云孤鹤。

网友:
- - 啃铁有力不

楼主:
频率低了没力。。是变频器没设置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点 变频器可以设置低频力矩提升

网友A:
楼主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两相  还是三相

楼主:
电机是370W的电机。三项380V的电机。加刀电机就不动了。。

网友:
谢谢 看来我的200W两相电机带0618估计没戏了  又得想办法弄个大电机了.......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多大功率的电机  两相  还是三相

是单向/三相-_-
单向是零线火线
三相分 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
4线是UVW 零线
5线是UVW 零线 地线
传统4线是把零线当地线用 如果零线断了 人就有触电危险 也有二次伤害的危险
5线就是零线地线都接在电源的地线上 但是分2根线 断了一根 另一个还可以用 更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单向/三相-_-
单向是零线火线
三相分 三相四线制/三相五线制
4线是UVW 零线
5线是UVW 零线 地线
传统4线是把零线当地线用 如果零线断了 人就有触电危险 也有二次伤害的危险
5线就是零线地线都接在电源的 ...

哦  那我的就是单项电机了   谢谢纠正  受教了

楼主:
我的变频器是三肯ES-0.4K一下是接线图。请问下图的制动电阻需要接么?

网友:
恭喜开车成功。。。。。。

网友:
道喜,不光是有床啦,还可以睡觉啦。

网友:
恭喜  还是0618最养眼

网友:
恭喜开车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