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飞越450SPORT之路,连载中.....遇到新问题了

楼主(2011-06-26):
先来到货图
1.飞越450SPORT 限量套装一1套,450电直专用场外箱1个

2.工具一套

3.UNA6充电器及防水开关电源(开关电源已经爆炸,请各位慎重选择,后续有图)

4.花牌2200mah 20c 3S1P普通版电池一对+套装里的电子设备

5.电池防爆袋,尾管6只,尾管支撑杆2对,450练习架

6.平衡杆10只,一体化脚架2付,水平&垂直翼2付,平衡翼3付,尾桨5付,香蕉头10对

7.测电器1个,蛇皮管2米,TX60插头6对

网友:
最重要的配件大桨没买,晕!
PS:相信我,脚架你买少了!

网友:
炸机看怎么炸,我现在才发觉的分体的脚架更舒服,。

网友A:
三轴要多买

网友:
没电热铁 你怎么焊电池接头啊?反正后期的预备多着呢,楼主准备好慢慢烧吧!!!欢迎入魔!!!

网友:
充电器很到位!

网友:
是的,大桨和三轴是应该多备的。

网友:
主要的配件居然不见踪影  大桨和3轴

楼主:
继续上图:
1.大桨7付(三片木桨),PS:一付已经上机

2.尾传皮带1根

3.陀螺仪及接收机PU防震胶垫3套

4.五色尼龙扎带1包(50根),陀螺仪3M双面胶4片,3M背胶魔术贴5套,彩色魔术带2根,训练架1付

5.大齿轮1包(2个),桨托1个,线材保护套管1包(M6新型线材保护套管60mm *5根[黑、蓝、绿、黄、红、],M8新型线材保护套管60mm *1根[黑])

6yue4ri50零件盒1个,热缩管6根(红黑各3根)

7.花牌竞技型聚合物电池(2200mah 20C 3S1P)2个

8.金属尾管固定座

9.金属垂直翼固定座2个(1个已经安装),中联保护器1个

网友:
哇,lz可以开航模店了,不买则以,一买配件那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轴要多买

一直没搞懂三轴是什么,是不是陀罗仪呢?

网友B:
主轴、横轴、尾轴,并称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轴、横轴、尾轴,并称三轴

收到,谢谢,立刻回家后买

网友:
这一堆要多少大米啊

网友:
防震胶垫3套浪费
桨托套机带也浪费
建议炸了后在买需要的配件

网友C:
我隐约的看到:
你还有启动器、加油泵、点火器、供电系统及BEC、油料、发动机、排气管、GY701\BLS251\BLS253、S9254\   T10CG,工具等等没买!

网友:
建议直接买2套一样的     一套就直接当配件    以后慢慢的买配件     最后就是2架飞机  常用件也都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隐约的看到:
你还有启动器、加油泵、点火器、供电系统及BEC、油料、发动机、排气管、GY701\BLS251\BLS253、S9254\   T10CG,工具等等没买!

大哥,还上不了油机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