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眼龙5.0 调PA正常,开自驾右顷严重,什么原因?

楼主(2011-06-26):
已经尝试多次,仍然不能解决。我调机的顺序如下:
1、地面飞机左面指向天空,右面指向大地,调weather值,使P值落在33-43之间。
2、地面举高模拟飞机平飞,调整P、R值直到屏显都为0;
3、上天测试PA(之前飞机手驾已经可以放手平飞了,微调P、R值,PA保持平飞;
4、测试自驾,只设2 个航点,一个0度(正北),一个180度(正南),开自驾飞机右顷严重,调整转弯率slopeangle,从7、9、10、11调整,都不行,无奈了,请各位指正。

    另外,谁有独眼龙的售后电话,谢谢了!

楼主:
忘说了,weather设定为2

网友:
建议重新设置一下osd的遥控器正方向。飞机在天上pa模式是否正常?

网友:
独眼龙有天气选项?
额滴超级咋没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