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粗齿锯”履带技术猜想

楼主(2011-06-26):
“粗齿锯”的核心技术是它的履带技术,这种履带技术完全不同坦克履带,“粗齿锯”的发动机和变速传动技术实际上是汽车上的,它的转向时采用单边刹车差速转向,所以“粗齿锯”的变速转向并不复杂,和履带拖拉机一样,他是不能沿地360度回转的。

就是因为“粗齿锯”的履带教特别,所以“粗齿锯”能跳10来米高,要是坦克跳这么高,履带销子早报废了。

要仿制“粗齿锯”应该先研究它的履带技术,尤其是做大比例的,更不能用坦克履带技术。

据我初步分析,“粗齿锯”的履带应该是用钢绳来连接履带板,所以纵向它的拉力很大,而且有弹性,这就足以支持它跳10来米高而履带却完好无损。
“粗齿锯”的履带没有导向齿,它履带板整个中间都是嵌在主动轮齿里,所以不需要导向齿。
“粗齿锯”的履带由于是用钢绳连接,所以履带板左右方向自由度很大,负重轮采用双排小轮子滑翘结构,在保证履带板不滑出负重轮的同时极大地加大了负重轮臂的自由伸缩度,以获得最大的越野性能。
。。。。。。
这些都是我初步分析的结果,欢迎大家不断补充指正

网友:
他的负重轮行程真的很长,很舒适

网友:
主要还是车体轻。这是无人车吧?要是有人的那个跳跃法,人五脏也给垫烂了。

网友:
这履带应该是钢绳连接的寿命高,主动轮和履带之间只是靠摩擦运动的吧!!高速行驶突然遇到阻力就可以靠打滑来保护履带和主动轮,负重轮行程真的很长也保护履带,要是带齿的轮子早磨来开不动了。

网友:
....看图去吧 谁说履带没有导向齿  没的话 负重轮怎么挂住履带

网友:
第一张图刚好显示出左边履带的接头处,明显看到类似钢丝的头尾末端。

网友:
看来履带是必须整体更换的。

网友A:
标题

看新闻上说的是可以单独换单片履带板。

网友:
粗锯齿的履带特点就是用钢缆做关节,这样可使履带重量得到减轻,更有利于高速运行(离心力小)。缺点是无法通过更换单节来快速修复,一旦钢缆出现问题,必须整条更换。从连接方式上看,它也不可能比销式的耐冲击,因为它也是用销子连接的,只是它一条履带用了一副销子而已。
这种履带的诱导齿是双功能的,既是诱导齿又是传动齿,据说是受到链锯的启发而设计的,主动轮为囚笼式结构。负重轮采用翘板式结构,每对中间装有导向盒专门用于限制履带侧向移动,这种结构由于能同时罩住多个诱导齿,因此能提供较大的横向约束力,使履带不易脱出。但翘板结构会使地面传入的振动频率提高,影响悬挂系统工作寿命。

网友:
前几个月,Discovery有专题报导这公司,很棒的节目!
http://www.howeandhowetechnologies.com/

 节目里有看到过粗锯齿履带的组装,是有诱导齿的。

网友:
呃,是跳10英尺吧……这一蹦10米得是啥级别的玩意了……
这个貌似是还有个主动式的履带绷紧装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新闻上说的是可以单独换单片履带板。

我也看到了,报道说是即使某节履带板坏了也不影响行驶,且不用拆下整条履带就可以单节更换履带板。我想每节履带板都有个槽,卡在钢绳里,槽口有个卡片卡住,所以每节履带板都可以单独拆下方便更换。现在不明白的是,相邻的履带板之间用什么隔开以保证准确的节距并使各节履带板活动自如?

网友:
看这个结构有点像同步带的原理,可能每节之间会用橡胶村套来保证节距减小互相的冲击。

网友:
还有类似的图片吗,我来验证是否可行吧~

网友:
只找到一张图片,不知它的钢绳最终会以什么形式来连接。

网友:
看起来好像是钢绳穿过每片履带板上的一个圆管

网友:
 还以为钢绳是横着穿的   原来是那样穿的 蛮简单的 就象女士戴的项链一样 珠子用线穿起来的

网友B:
这车比M1A1坦克跑得还快呢。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