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前辈们切割泡沫板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源?学生电源 ...
请问各位前辈们切割泡沫板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源?学生电源可以不

楼主(2011-06-27):
请问各位前辈们切割泡沫板需要用什么样的电源?学生电源可以不

网友:
至少要12V,1A的

网友A:
学生电源不错啊,可以调电压

网友B:
电炉丝800到1200瓦的,买回来自己捋直

网友:
12V,1A不够 破电脑电源的12v就行

网友C:
啥叫学生电源?
现在的学生可以当电源用?这不是摧残祖国的花朵么

楼主:
除此之外,常用什么电源供电?

网友D:
回复 楼主:
居民用电供电.装个稳压器.可调结电压滴

网友E:
电炉子的电热丝?是不是太暴力了?

楼主:
用什么东东做电热丝呢?

网友F:
电热毯里面的那个搞出来就OK了!

网友G:
去卖乐器的摊位买个吉他一、二号弦或是扬琴弦即可,也不算贵!!
高级的上TB搞个钼丝------

楼主:
问题解决了感谢热心的魔友们